台讯848P南桥发烫

楼主(2007-07-28):
求助高手
      我有两块台讯848P的板子
            短接POW ON  加上不电
              强行加电可以但南桥很烫!!!!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查一下南桥供电,如果正常那么就挂了

网友:
这样的帖多了,一般是南桥或者网卡挂

网友:
不一定,SB发热还有可能跟AGP供点有关,不触发修开机电路!

网友:
对,同意4楼说法,毕竟桥坏的机率要少些,这个论坛里讨论桥的贴子比较多,但这只是高手们排除了常规故障后才检修的,不是什么板一来就怀疑桥,说得不对的请各版主不要介意啊

网友(2007-08-31):
LZ还是先查待机供电吧,这种情况我遇到多次了.

网友:
南桥不是那么容易挂的
不开机先按开机流程来检修啊
    加电后发热一般是AGP供电管有问题啊
最讨厌那些修不好主板就说南北桥坏的(没有证据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