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接口(12V)短路维修讨论

楼主(2007-07-28):
今天客户拿来个主板,ACER品牌机里面的SIS651主板。现象为:接电一开机就自动断电,检查为P4接口(4针)12V短路;应该如何维修??希望高手给予详细解答,谢谢!

网友:
新手入门区有相关说明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extra=page%3D1

网友:
查查给cpu供电的场管,建议lz先看下楼上的链接

网友:
链接看了,但是没看明白。。
主要是:一般+12V短路的可能性有:
1.COM口芯片击穿
2.核心供电上管对地短路~
3.+12V线路上的大的贴片电容击穿
COM口芯片击穿如何判断?
核心供电上管在哪儿?哪个地方是12V线路上的大的贴片电容?
刚学维修,还没修过板子。。就换过电容

网友:
画有黄色的那几个场管就是上管。
http://jxuans.me3.meyu.net/viewt ... &extra=page%3D1

网友:
明白了,还是张先生说的清楚,直接给图看。呵呵!!明天到门市试试看。。

网友:
几天忙,一直没搞,今天要下班没事的时候,测试结果为:最后一个场管坏了,三个点都短路,是不是就是被击穿的意思?

网友:
应该是吧

网友:
查MOS管 拆下来 看有无短路

网友(2007-10-09):
今天碰到一块杂牌865,也是4P 12V短路,拆下上下管发现其中一上管击穿,测一下电感还是短路,测NB供电1.5V也是短路,上20P 能触发,但是NB发烫,请问是不是NB坏掉了

网友:
24针的12V和4P的12V是通的呀
不一定是CPU核心供电短路,还有声卡旁的78L05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多12V短路北桥坏

网友:
请大伙先注意风扇插针啊!有一次修个华擎主板12短路啊,修个半死,原来是右下角一个风扇插针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