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奇怪的灯丝电压

楼主(2007-07-28):
很多机器有这样的问题.我碰到这台头痛的联想LX-P1569..表面是开机后`有一分钟是亮得很正常`然后跳黑屏.指示灯亮.以为是小问题.结果掏咕了半个月都没解决掉```

开始拆开.我怀疑是TDA4860场块出问题..换成新的后...连亮都不亮一下``然后检查检查发现TDA4860的8脚处两只稳压管后的一只电阻烧开路了

然后我换了`检查了很多的元器件`都正常.再开..还是黑屏..检查尾板.G1 -39V  G2 114V
R 117V   G 118V   B 117V   灯丝电压-6.2V

都正常..我就奇怪灯丝电压为什么会是-6.2V???这是哪里问题?

网友:
三枪的电压不对呀,是不是视放没有工作?灯丝电压为-6.2V?由于没有找到这图,所以不能说这电压是否对,但它的绝对值电压有6.2V的,不管是正还是负,首先看灯丝亮不亮。请问视放都有些什么芯片?

网友:
三枪的电压是高点,同意二楼的观点。

网友:
三枪已经截至了,怎么能点亮,看看尾板有没虚焊!

网友:
楼上说的对,阴极已经截止了,当然要黑屏了。

网友:
不知道你用哪种万用表测的G2,你可以把G2调整高一点看看是无图象还是根本就没有显示,三枪都高了,是不是视放IC有问题没有工作,所以没有显示

网友:
LM2407视放IC

1脚    输出1       72V
2脚    地1          0V
3脚    输出2       72V
4脚    地2          0V
5脚    输出3       72V
6脚    电源         81V
7脚    地            0V
8脚    输入3       0.7V
9脚    输入2       0.7V
10脚  偏置电压   13V
11脚  输入1        0.7

还有一个TDA4886  电压还没测出来

你看看上面的视放IC电压正常吗?

网友:
三阴极的电压太高,G2的电压应该是低了,灯丝电压的电路没有多少元件,跑一下线路很快的

网友:
````晕头了..我现在只想知道..灯丝负电压正常不正常..

网友:
灯丝电压不管正负只要灯丝亮就可以。不同的显示器设计时灯丝的供电方式有所差异,有的采用独立供电,有的采用共地供电,但灯丝的电压应该是6.3V,变化范围5%左右。

网友:
应该是前级视放IC或加到它上面的同步信号不正常了吧,从你测的那个LM2407视放IC

1脚    输出1       72V
2脚    地1          0V
3脚    输出2       72V
4脚    地2          0V
5脚    输出3       72V
6脚    电源         81V
7脚    地            0V
8脚    输入3       0.7V
9脚    输入2       0.7V
10脚  偏置电压   13V
11脚  输入1        0.7
来看前级视放没有工作,重点查查

网友:
4886的1是FBL
          5是CLI
          11是HFB
要是供电和SDA SCL都正常你应该查查上面的三个脚

网友:
你好!
      楼上很多朋友给的意见都非常的好!,按你所测的数据分析,三枪电压明显偏高,已经是截止了,当然是没有图象,,,,另外你测G2电压,要看你用的是什么表,机械表的话测得最不准确,因为机械表内阻小......至于你说灯丝电压-6.2V,个人认为是正常的.因为你也没有发电路图,各种机器他设计的思路可能会有些差异,菲克斯说的那样有的采用独立供电,有的采用共地供电,供电方式不同,.象电视机很多就采用交流供电的也是一样.只要给灯丝一个6.3V的电压就可以了...
    所以你黑屏的问题还是出在视放部分,三抢截止没有工作,,,,,重点在预视放芯片和视放芯片,好好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