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 d845epi 不触发的问题

楼主(2007-07-28):
inter原装主板 D845EPI 不触发,南桥温温的 北桥没温度,atx供电正常,打pci和agp对地阻值正常,32.678晶振换过,内存ad对地阻值 a13为断开,其他脚有阻值且相近,南桥供电电压都有,3.3vsb正常,请教各位老师 接下来该查哪里? (主板上绿色指示灯会亮)

网友A:
inter原装主板 D845EPI 不触发
原装主板得加上CPU呀,如果加上CPU不行的话,可能和I/O有关更换一个试下

网友:
IO吧,论坛有LPC 47LM107NC IO 的帖

网友B:
CPU风扇转不转,主板各路供电正不正常,晶振两脚的电压正不正常,CMOS电池是否有电.最后可能就是I/O和南桥了吧!一步一步的仔细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inter原装主板 D845EPI 不触发
原装主板得加上CPU呀,如果加上CPU不行的话,可能和I/O有关更换一个试下

上了u也吧触发 u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风扇转不转,主板各路供电正不正常,晶振两脚的电压正不正常,CMOS电池是否有电.最后可能就是I/O和南桥了吧!一步一步的仔细检查.

风扇不转,各路供电似乎正常,晶振2脚电压只有0.xv,cmos换过新电池,目前还不会判断io和南桥。。。

网友:
谢谢各位的热心指教,

网友:
I/O的可能性比较大大的啊!原装板那东西是坏的频率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