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问题请指点!

楼主(2007-07-28):
此机开机有高压。显示无信号输入、接主机就掉高压、《问客户说以前开不了机多开几次就开了。开盖发现250V47UF的电容鼓了、》换后故障依旧。测的行。场供电都正常。但一接主机后行电压跳《拌我轻微的孜孜声》然后就掉高压了。修了一天实在不知道该怎么修了`请高手指点下该从那下手`
开不了机

网友:
补充下。没接主机时行供电70V。接主机后80V到130V跳变。

网友:
二次电源管坏没,有时侯二次电源管坏也会是这样的

网友:
二次管换过了`问题还是一样

网友:
二次电源是升压的还是降压的?

网友:
如果是升压的,你把二次电源管拆掉看看显示是否正常。

网友:
很有可能是二次电源管坏了。250/47电容应该是二次滤波。

网友:
HPC是升压的。先确定一下咝咝的声音是哪个部位发出的。可以考虑检查一下电源,是不是电源的某个电阻变值了,造成电源保护导致无高压的。
同时你说的掉高压后什么现象?指示灯还亮吗?

网友:
量一下电源开关管源极串接的过流取样电阻是否变大,因为此电阻阻值很小,精度差的表不易量出,最好换一同阻值的电阻试一下。

网友:
你好!
插上信号线保护,建议查两个地方试试看。1,信号线HSYNC。VSYNC信号输入端对地的二极管及瓷片电容,检查一下。。。2,还建议你查一下主逆程电容和负逆程电容。。。。
大家不要鄙视我哦,感觉和这些地没关系,,,这都是我碰到过的地方。。查查也无妨!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