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修过LXB-F17069HB显示器,帮忙看一下

楼主(2007-07-29):
今天接了一台联想显示器,在拆机时不小心搞掉了一根线,在高压包的旁边,黑线不是很粗,主板上的一端标示为TP403,好像通过电阻电容与高压包的6脚相连,电压为交流130多伏,另一端不知在那接着,也没有接头和明显的焊迹,我没有找到图纸 望高手指点一下,感知不仅,谢谢

网友:
你应该发一个图上来,这样可以让别人更好判断

有时候有些人刚好修过这种显示器,知道,但时间长了,记不清楚,看到实物就能说清楚了

网友(2007-09-27):
应该是根发射天线,随便固定在偏转\显象管附近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