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不过

楼主(2007-07-29):
我想请教大家下主板复位不过的问题排查和维修经验。

网友:
复位不过,诊断卡伴随复位灯常亮或不亮状态!
从卡中查看CLK时钟工作是否正常
昨天才学到的:先电压,再时钟,再复位!
再者:你说的问题的太大了!局限一点,有人跟帖!

具听论坛上的人说主板复位,可以用万用表测量出,我不清楚!有知道的跟帖!

网友:
呵呵!搞清楚RST的基础先,按照3大电路的顺序来进行检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