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别诊断卡指示灯

楼主(2007-07-29):
诊断卡是重要维修设备之一,为了便于新手快速掌握,现把卡上的指示灯指示情况对大家讲解下,希望对你们有所帮助!

CLK 总线时钟    只要一块空板(无CPU等)接通电源就应常亮,
BIOS    输入输出    运行时对BIOS有读操作就闪亮。
IRDY (不知道是什么)
OSC 振荡    ISA槽的主振信号,空板上电则应常亮,否则停振。
FRAME 帧周期    PCI槽有循环帧信号时灯才闪亮,平时常亮。
RST 复位    开机或按了RESET开关后亮半秒钟熄灭必属正常,
12V 电源    空板上电即应常亮,无此电压或主板有短路。
-12V 电源    空板上电即应常亮,无此电压或主板有短路。
5V 电源    空板上电即应常亮,无此电压或主板有短路。
-5V 电源    空板上电即应常亮,无此电压或主板有短路。(只有ISA槽才有此电压)
3V3 电源    这是PCI槽特有的3.3V电压,空板上电即应常亮!

网友:
pci基本的母线传送机制是突发。一个突发由一个地址周期和一个或若干个数据周期组成。
pci支持内存地址空间和i/o地址空间的突发。

FRAME#由主叫驱动,表明传送的开始。
IRDY#由主叫驱动,表明准备传送数据。
TRDY#由被叫驱动,表明准备传送数据。

FRAME#和IRDY#没有置位时,接口处于空闲状态。FRAME#置位后的第一个时钟边沿就是地址周期,地址和母线命令在这个时钟边沿被传送。IRDY#和TRDY#同时置位后,数据在主叫和被叫之间传送。主叫或被叫的IRDY#和TRDY#之一没有置位,等待时钟将被插入数据周期内。

当数据无效时,数据资源必须无条件的指定xRDY#信号线。接收的中间设备不打算接受数据时,中间设备将延时对xRDY#的指定,此时被叫和主叫必须迎合这些潜在的要求。

一旦主叫指定了IRDY#,主叫将不能更改IRDY#和FRAME#,直到不管TRDY#的状态,当前的数据周期结束。一旦被叫指定了TRDY#和STOP#,被叫将不能更改DEVSEL#、TRDY#、STOP#,直到当前的数据周期结束。数据传送与否不取决于TRDY#的状态。

主叫完成数据传送之后,FRAME#没有置位且IRDY#被置位,表明主叫准备好。而后TRDY#被置位,被叫准备结束最后的数据传送,接口返回空闲状态,FRAME#和IRDY#没有置位。

网友:
很实用 很多新手使用诊断卡都只是看代码,而不注意指示灯,实际上指示对故障判断是很关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