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能进系统但有时死机

楼主(2007-07-29):
我的是hy内存条,进系统有时死机是怎么回事,以前好用的,最近不知道什么原因就这样了请各位高手帮我看看 内存条是d43的
原因

网友:
HY的就是不好用啊!
以前能用是因为是新的,现在性能下降了当然问题就出来啦!
LZ还是考虑换吧!

网友:
晕,楼主一点常识也没有啊!好像我这里,我好讨厌听到"我的主板昨天还用得好好的啊,怎么会坏呢?怎么会坏呢????"!稍为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什么东西都会有他的生命周期,不可能永远都是好的啊

网友:
我也很同意楼上的,

网友:
嗯,不好意思我是菜鸟

网友:
非常同意3楼楼主的看法,

网友:
呵呵,基本上是搞维修的都讨厌听到这样的话,从这个话里只有一个有用的信息就是这个东西是昨天过后坏的
内存可能性比较大,换下试试

网友:
你把内存的每个芯片都试着加焊下,然后再试试

网友:
不修了,换一条就行了,又快又省事

网友(2007-11-07):
又学到了,一些知识。

网友:
同意3楼
同意3楼看法.我们搞维修的不能犯低级错误

网友:
还是试着修一修,增长点知识。多好。

网友:
修一修,玩一玩,肯定能增长知识的

网友:
楼主:不好用就换个好用的不就行了。
还管它以前好不好用,你说是不?

网友:
先要确定,再发表呀,可能不是你的内存出问题,或是你的系统呢?检查确定后再说。

网友:
扫出哪颗颗粒坏的换掉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