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页
被人修成这样了,看还能接回去吗?

楼主(2007-07-29):
这块板的键鼠的线断了,有什么办法能接上去?

网友:
LZ可能要戴着放大镜飞了,呵呵!
眼睛可要好啊,听说经常飞线视力会下降的哦!
兄弟保重呀!

网友:
经常飞线视力会下降
怕怕。。。。。。。。。

网友:
视力好的不用戴放大镜飞,还会提高视力呢

网友:
找耳机线,或者是很细的铜丝,不要先剪断,飞好后再剪断,长一点手好抓,这个位置应该是比较好飞的.

网友:
`用硬盘80针的数据线最好飞,哈哈

网友:
报费,下层也断了

网友:
用USB设备....呵呵

网友:
能修,但需要时间和精力

网友:
哎
怎么会搞成这样呀
也只有飞线还好点

网友:
报废吧。。。飞线后也不一定好用。

网友:
这块板正常显示,看线路就是键鼠和打印口断了!飞翔老大说能修,我就试试飞线吧,把它飞成一排瀑布!呵呵!

网友:
这最好接了 剥开电源线或是IDE线 取里面的铜丝 直接接上去就是了 至于下面的线绝对没断 应该你的是在板边上

网友:
真想让楼上你接,一楼的图是经过放大了几倍,真的板线间距是0..2毫米!感觉是0.1毫米!看到板就晕了,.

网友:
费点时间而已。

网友:
能否用显微镜修吗?有用显微镜的吗?

网友:
伤的不轻啊~老兄要保重

网友:
哈哈.要有点耐心才行啊.

网友:
也是考验焊功和视力的时候了。

网友:
这个位置简单了吧,多飞点就上手了

网友:
只要有耐心应该很快的,相信你,加油吧,

网友:
高难度动作!!!!不容易弄啊!!!

网友:
肯定是人为搞成这样的吧,是什么人对这块主板有如此大的仇恨?

网友:
只要工夫深铁矗磨成针。楼主考验你的时候到了。哈哈

网友:
用2片塑料挡板,然后用银漆导电笔划

网友:
还是银漆导电方便, 只是贵了点,嘿嘿

网友:
键鼠4条数据线我接上去了,电压和阻值都正常了,但开机还是不认键盘,看来得全接上,
有闲情再慢慢玩它了.我当坏板回收了.

网友:
先放一边,有闲空时就搞。别急别急,千万别急。

网友:
找根软驱线,把里面线拆出来,细心点,很好补的

网友:
我看可以飞,用硬盘数据线里面的飞 ,不过我看断了最少两层了,先飞一下看看吧,好就好了,不好就拆件吧

网友:
我是刚学的.看看大家怎样修哟!!!

网友:
只有幸苦一下自己的眼睛哟,飞线,要么就用放大镜看着拖锡

网友:
这个谁还修啊

网友:
呵呵 , 我原来修过一块华硕的这样也是这样的情况,我都差不多搞了一天呢,不过当时我是在学习期间,当时师傅是给很细的漆包线我用的,是坏笔记本主板上的电感砸碎得到的

网友:
支持楼上的,修。

网友:
如果只是键鼠的话,就不用这个接口了,用USB得了,
想研究飞线的话,可以去试,绝对可以飞好的

网友:
看了这么多,就是不知道怎样补线

网友:
哈哈也太夸张张了把,看是完蛋了

网友:
呵呵 要飞线哦  要点耐心啊

网友:
飞线试一试,如果夹层断,嘿嘿、、、、、

网友:
哦,又见到新东西。。。。学习了

网友:
为啥我看不到呢~级别低吗???

网友:
必须是初级会员才可以看吗?

网友:
晕啊,我这不是灌水,只是想看看

网友:
还差5分,怎么办呢,不要删我的贴子

网友:
应该用0.1~0.15左右的漆包线作飞线,避免排线中相互短路。

网友:
应该是可以修的,只是要小心就是了.

网友:
貌似ASUS的主板

网友A:
教你三个方法。
一个:
为了不浪费时间精力,不损害视力。
请先检查USB接口能用不??检COM口能用不???
要是能用。那就用它们吧

二个:可以先修补好那板子,再仔细划槽用银漆导通。
用什么修补板子自己看着办,比如蜡(以后使用时发热把蜡融掉了可不要怪我噢 )。
我只提示你。你可以在那个地方把板子修补成五、六、七、八、九、十层板都随便你。每弄一层就用银漆连几根线。这样就不用怕线的间隙太小难划槽了。每连一层都要仔细量好不短路不和旁线导通。

三个:你实在想锻练自己,就飞线吧。上面的朋友说得够多了。

修这种板子,要仔细灵活,这样就少走弯路少费时间精力

网友:
大清早的,居然有位版主哈

网友:
得好好弄,不然.....

网友:
不小心按上符号发贴了,真不好意思,版主请删 了吧

网友:
怎么我看不到图呢

网友:
那线想接起来,小KS,多练练吧!考眼力而以

网友:
这个应该是小意思,只不过要耐心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教你三个方法。
一个:
为了不浪费时间精力,不损害视力。
请先检查USB接口能用不??检COM口能用不???
要是能用。那就用它们吧

二个:可以先修补好那板子,再仔细划槽用银漆导通。
用什么修补板子自 ...

好办法,高人

网友:
飞吧,飞吧,正好可以练习一下手与眼哈,不过得小心点,不要飞出烟来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