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周围电容短路 不知从何查起

楼主(2007-07-29):
有一个板子 华擎 M266A   VIA P4M266A  现怀疑cpu供电电路有问题 因为cpu周围电容短路   不知从何查起

网友:
查CPU供电电路里的场管,电源芯片来判断下先!
还有也可能是NB短路啦!

网友:
如果只是阻值在8-20欧之间是不叫短路的,是正常情况,如果下了CPU还是阻值这么低或者说只有0-1欧的阻值才是不正常的
正常的处理手法应当是短一个拆一个,拆到不短为止,也有可能是北桥短路,如果是北桥就没嘛好搞了
判断北桥坏否只要开机时手模在上面看温升是不是非常快就知道了

网友:
打VDDQ阻值,看是不是北桥OVER了,而且不插12PIN,开机后NB温度会升的很快

网友:
首先确定它是短着的
因为拆下来测是好的  还有Q1各个角电压正常 只是Q2的d极输出1.8v

网友:
试过北桥的温升情况了吗?

拆了短路的电解和贴片电容了吗?

网友:
我也想知道,楼上说的VDDQ是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