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输出另类修复

楼主(2007-07-29):
一台飞利浦107S5显示器开关机正常,约2分钟后出现高压打火无显示,拆开检查发现打火部位在行输出高压线接近磁芯处对磁芯打火。
故障判断:行输出高压绝缘材料击穿。原因可能如下:行输出绝缘材料质量问题或老化,行逆程电路故障引起高压超高击穿绝缘材料,行输出初级局部短路引起高压超高打火等。进一步检查发现相关电路元器件和电路参数正常,未打火时电流正常,分析可能系偶然性因素引起高压超高击穿绝缘材料(绝缘性能下降)打火。
拆下行输出仔细查看,发现有一不明显小黑点,心想既然能偶尔点亮,相关电路和元器件也完好,行输出可能没短路故障,能不能用高强度绝缘材料封住漏电处?基于这种想法找了把小尖刀,仔细将故障部位清理干净,并将周围用细砂纸打毛(增强胶的附着力),用无水酒精擦干净,再在高压嘴和磁芯处垫上多层高耐压电容纸(可从1600V电容里面拆),将调好后的环氧树脂胶打在故障部位,最好分三次,使故障部位的胶有一定厚度增强绝缘性能。经24小时自然干燥后装上试机OK,现正常使用一周。

网友:
这样也行..不错

网友:
修理过几个这种问题了,都是这样处理的,一般都没问题

网友:
这个胶要买什么样的胶呢.........不吝指教.............谢谢哥们.

网友:
不错.是个挺好的办法.你在什么样的电容上面拆的绝缘线呀

网友:
用哥俩好AB胶可以吧一。。。

网友:
我以前常这样处理的。

网友:
一台AOC显示器烧ABL电阻,查高压包高压电容击穿.把高压电容地线剪短并打孔用硅胶封住既可

网友:
可以这样修理的。

网友:
是可以这样维修的,我以前也这样处理过

网友:
这样修你放心吗?不怕过不久返回给你。

网友:
我前段时候也这样修了一台。是用101胶粘着高压帽的一块皮上去的。。到现在顾客没来找。。

网友:
不错,办法怎么想都可以,只要用绝缘材料堵上就行了,那怕你用胶把整个高压包糊一遍也没有关系,我觉得楼主的分析很重要,学习了

网友:
处理方法基本一样  虽然现在高压包已经很便宜了 但是这样可以节省维修成本的

网友:
楼主是高手,一般我们都是换,但遇到买不到高压包这就是最好的方法了,想办法修一下!!!

网友:
LZ是强人的,佩服,我连碰到高压线不好的我都换包。。。处理线我懒得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