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 22脚没电压

楼主(2007-07-29):
848P的板子上电后诊断卡显示C1 (内存供电都正常)
     查了下BIOS的22脚没电压没片选上,是不是得刷下BIOS呢?

网友:
先刷了不就知道了?!

网友:
我想先确定下是不是BIOS的问题(22脚没电压)

网友:
不是BIOS问题,都显示C1 你的内存条没问题?

网友:
老大,从810开始就用FWH结构了,22脚是空的,片选?!

网友:
楼主,可能你看的是老皇历了。

网友:
顶楼上!
22pin是NC

网友:
原来还有资料过期的问题啊,学习ING。。。

以后参考时得注意了~~

网友:
哈哈,这样的学习环境真的很不错呀,有问题,大家想办法,努力~~~~

网友:
848的板,22脚有电压才是故障了。。。。

网友:
按着不过内存方法检修

网友:
有些板子22脚没片选的

有些板子22脚不用的,所以没电压

网友:
要具体看主板上用什么型号的bios芯片。各个厂家的设计有可能不同,没有绝对的分界线,要由芯片来确定。

网友:
23PIN片选信号用万用表如何测?

网友:
肯定不是BIOS的问题,都跑到C1了,你就按照不过内存的方法去修好了

网友:
是啊现在的板子22脚没电压啊

怎么去确认BIOS是好的啊

网友:
片选之个概念在BIOS上已经过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