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点不亮,认为是主板,问题没有解决,请指教!

楼主(2007-07-29):
我新手一个:
整机点不亮,换内存、CPU、显卡,全试了,不行,插入检测卡,显示D3,换PCI插槽显示D5一会儿,又变成D3,还不会更深入的解决方法,请各位指教!!
cpu
显卡
点不亮
解决方法

网友:
补充
主板:精英P4VSAD+
CPU:P41.7

网友:
D3这里有专修贴,你可以看一下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5544&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