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电源管理IC中SS和FB还有COMP各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7-07-29):
RT~~
我去工厂面试,被这几个问题给问倒了~还有电源管理IC上一些比较常用的信号,请大家给个信号解释说明~

网友:
去经验分享看吧~
你去的工厂要求还挺高~
或者去资料去找份资料看看~

网友:
顶楼上。找份IO的datasheet仔细研究,当然英文要看得懂哦。别说不懂英文怎么办,只好学咯。

网友:
SS  是软启动
FB  是反馈
COMP  是比较

网友:
明白~~~~~~~~~~非常感谢

网友:
汗,面试问这些问题有啥用呀,郁闷.不过还是非常感谢,,,

网友:
明白了,COMP在汇编语中也是比较的意思

网友:
COMP和FB构成内不误差放大器件的反馈网络。输出电压反馈直接进FB端

至于COMP和FB之间的反馈网络,从内部方框图及外部元件来看,应该属于内部误差放大器的交流负反馈网络,断开这个网络对VCORE短期没有影响(长期及对稳定性是否有影响没有试过)

但是输出电压到FB的反馈回路不能断开!如果PWM电路过流保护不健全的话,甚至有输出升高的可能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想请教一个问题,是我一直比较疑惑,但是又找不到人去问的问题
就是在从属驱动芯片中,有一PIN BOOT通过电容和另一PIN PHASE耦合连接~
看书上介绍,说BOOT 是控制高端MOS的开启~
但是一般来说,不是由UGATE来控制高端MOS的开关的吗?
到底这个BOOT有什么其他作用呢?电容又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
我的理解是:在上管开启的周期内为上管提供VCC

网友(2007-09-29):
你说的是不是tl494或ka7500

网友(2007-12-01):
今天又长见识了,电源管理ic这块还不是很理解

网友:
版主都给你解释了,你的问题也够难度了.我也得去研究研究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泵电源升压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