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上CPU,就开不了机,CPU是好的

楼主(2007-07-29):
CPU是好的,当插上CPU就开不了机,电源风扇动了一下就停,起保护了
如果不插上CPU,开机电源风扇转动正常
开不了机

网友:
什么CPU呀,是AMD的还是INTEL的,要是AMD的话,有可能散热,要是INTEL的话,我想是不是CPU旁边的电阻,电容短路呀,有可能座虚了
个人意见

网友:
1。电源不行了;
2。cpu不行了;
也许还有其他可能。

网友:
楼上说有可能
检查主板是是否短路

网友:
换个电源试下 要试还不行可能就是哪儿短路拉 不知道是不是啊 呵呵

网友:
是CPU座子短路了吧

网友:
CPU是赛杨D 1。8G的
CPU我用两个好的试没问题,电源也是新的
在不插上CPU的时候,在靠近南桥芯片附近的3055AH管子发热很历害。

网友:
不插CPU插假负载检查过VCORE没有??

网友:
手头上没有假负载。。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
换电源 换别的U 试验

网友:
以个人经验,查下VID线路

网友:
有进一步进展了,靠近打印口的09N03击穿了。。。换了个60N03上去,现在插CPU风扇可以转了,但仍然显示器无显示

网友:
看来是PWM电路有问题。楼主不要上U了。小心挂U先修PWM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