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有内存检测软件RST的请进!

楼主(2007-07-29):
在基地看到有两张贴子说的都是关于内存检测软件RST,但是一直没有相关软件的下载链接!

请有此软件的兄弟们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这样好的软件,大家来分享!请有此软件的兄弟们分享一下!顶一下了!

网友:
去下载GHOSTXP_SP2电脑公司特别版_7.6,启动画面增加了R.S.T内存检测程序。

网友:
请问这软件测SD内存的颗粒顺序是怎么排的

网友:
好东西
我想问下
就是像MHDD这样的软件能不能也在 XP下启动

网友:
没错,7。6版本里有RST了,就是没用过,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第二个链拉不能用啦???

网友:
我这里的系统,都带RST检测工具。。。。只是不知道检测出来的含义。

网友:
张老师不愧为超级版主,出手就不凡!

网友(2007-09-03):
一般的装机版系统盘上都有,去下载一个刻成光盘就可以了

网友:
呵呵,谢谢张老师的无私分享,不知道有没有说明书可以看呀

网友:
张老师把软件发了,我也找了个使用说明,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RAM测试软件说明书 .rar

网友:
和memtest的区别大吗?

网友(2008-02-02):
谢谢 下来看看可能对俺有帮助

网友:
这软件挺好用的~~我已用啦N年~~

网友:
RST是很好用的.就是不能测DDR2...............................

网友:
兄弟们分享一下!顶一下了!兄弟们分享一下!顶一下了!

网友:
这种情况先补焊.不行的话换基板.................

网友:
看样子你的内存坏的颗粒还不少呀!!!!!!!!!!!!111

网友:
恩 能不能是内存的储存芯片虚焊了 呢 ............

网友:
7。6版本里有RST了。的确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