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IO的代换问题

楼主(2007-07-29):
今天修了一快板,型号是NF什么的,症状是5V对地短路,IO剧烫,换IO后正常,但疑惑的是此IO是IT8712F-A,第二行是-IXS的.我用了个8712F-A.第二行是-GXS的代,

这样代虽然可以用,但会有奇怪的问题出现吗?这IXS和GXS的功能是不是很大不同?

网友:
不会,可以放心替代。

网友:
?

是这样呀
那我就放心了
不过这IXS和GXS各代表什么呀

网友:
听大哥们说只要第一行对就可以啦!呵呵!
学习中!

网友:
那个尾缀的含义是什么?

网友:
这个还没有留意过.好像第一行相同都可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那0233的意思是2002年第33周生产的,0533就是2005年第33周生产

网友:
GXS的是技嘉专用的。

网友:
没听说换IO 还要对后缀的

网友:
第二行及以后,一般是生产时间,厂家,生产批号等.与代换没有多大的关系.

网友:
有一定关系,后缀一般是给某品牌专制,如果对不上的话,有些特殊功能将无法使用;
第二行有版本号,版本号高的主要针对低版本IO的bug进行了一些修改。

网友:
是听过有技嘉专用的,是不是就是说如果是技嘉板就只能用回专用的,而别的板也就不能用技嘉专用的IO???

网友:
技嘉专用的8712 是第三行带GB字样....不可和其他8712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