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华擎845的板的问题

楼主(2007-07-29):
型号:华擎P4I845PE
症状:可以点亮,但不能重新启动.一重新启动就内存不过,检测各处电压正常,时钟复位都有,我都不知道怎么修了,BIOS刷过,IO换过,

斑竹门帮帮忙啊

网友:
我遇到过两张
一张是杂牌的,后来发现是CMOS跳线插到清除位置
一张是MS的MS-6566   换了MS-5就好了

这种问题还真的有点棘手。

网友:
可是我这问题就、没人解决了吗?

网友:
我以前有块是刷BIOS后就好了!后来有几块也是这样的,也不知道怎么修了!
忘高手们给点意见了!

网友:
看来还是要等各位斑竹及大师们来解答啦!
很想知道为什么!

网友:
好的
我试试看吧,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