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古怪的问题

楼主(2007-07-29):
手头有个内存用着用着就突然断电关机?大家见过没.估计是那块的问题,RST测试时也是突然断电,所以测不出来~
问题
断电

网友:
不一定是内存条的问题!
其它注意一下

网友:
内存一般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内存一般出现死机蓝屏等现象。‘

网友:
检查是否确定内存问题``(内存应该不会造成这样的问题的)``

网友(2007-09-01):
請板主修好告訴我們是什麼問題 ? 真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