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845P主板

楼主(2007-07-29):
今天修了块精英845P主板 紫色板 原先是内存槽没有推动电压 换过两个电阻之后就好了 有了1.25V然后就上电试机就是点不亮 查了半天 想了半天 该有的都有了 应该可以跑码了 颓了
后来发现主板要放会电才能开机 于是就装到机箱里 没想到一切OK了 现在还没想明白 有高人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把板拆出来放一会电就又可以用拉
但我也不明白到底是啥原因 有没有人说说啊

网友:
不懂 听课中 继续

网友:
不是 很 明白

网友:
RTC电路出错了
断电以后RTC重新开始工作就可以跑码了哦

网友:
很多主板都有这种毛病,建议修过之后对COMS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