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怎样可以使TL1451强行工作...

楼主(2007-07-29):
前几天,接到一BENQ15’LCD。故障现象是亮一两秒就灭,根据维修经验,判断为高压不良。
拆机,发现高压电路发热部分已经补上焊,很明显是同场修过了,肯定不简单了。为了证明是TL1541的问题还是后面高压电路的问题,我将9024的DS极分别强制导通,插上灯管测试,可以正常亮起来。应该可以为TL1451本身或反馈电路的问题了吧?但检测TL1451反馈电路未发现异常。。。而且TL1451本身也换过,最后还是解决不了。。。。改了高压条。晕。。

请教大家。。怎样可以去掉TL1451的反馈,强行使它工作呢。。

网友:
为什么要去掉TL1451的反馈?你没查双级输出电路吧!

网友:
回复二楼的,什么叫双级输出电路?是不是第七脚与第十脚?如果是我绝对检查了没问题。。。

网友:
晕,排除灯管了吗?
不是灯管就高压板,这种问题修不好可以换板了啊.
如果要修,建议你把板两头位置的那几个普通二极管查一下,就是变压器那
,有一只击穿了.我有修过.

网友:
强行使它工作就是PIN6和PIN11接地。

网友:
回复5楼的:灯管已用试机高压测过,电流0.39A,正常范围。反馈二极管也量过了。。。。。

网友:
请教6楼的:能不能直接接地。。还是要接限流电阻?

网友:
没人回。。。继续顶起来。。毕竟问题还没得到解决。。。

网友:
15脚接地去掉保护

网友:
但是直接短接9024 DS ,有12V高压电路就直接工作了。这样的话,插上电源线就白屏了。。。

网友:
我也关注啊!!!!有台方正的同样问题,点一秒就熄了!

网友(2007-10-17):
直接短接9024 DS

直接短接9024 DS高压板可以工作,但开机白屏,长时间使用会不会损坏高压板

网友(2007-11-16):
问题同一楼所说  , 故障现象是开机黑屏.....拆机两只5707烧坏,升压变压器有烧焦痕迹,加焊后,用两只13003代换(听有的大虾说可以,就代上了)后开机亮一两秒就灭,按楼上大虾说的将1451的  15脚短地能够正常显示,无明显异常。现该如何查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