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验和的问题

楼主(2007-07-29):
想请教下个位:说加载LDR时要选择效验和一样的来进行,那么如何来判断呢?从硬盘的那些参数中可以知道吗?
请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39#最后2个字节

网友:
不懂,什么问题啊

网友:
PC3000里面能够看到的

网友:
谢谢几位指点!还请多多关照啊!
也希望硬盘版块越做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