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APC3000与PCI3000固件通用吗?

楼主(2007-07-29):
请问大家ISA3000与PCI3000固件通用 吗?如果不通用,为什么?

网友:
固件应该都是硬盘里的东西,有可能存放的格式或方式不完全相同,另外PCI有些东西ISA是不支持的。关于这个问题我没有见过明确的答案。也没有条件亲自试一下。

网友:
改一下后缀名就行了

网友:
能用.但注意格式,
但对于ST的盘有另外的解释方式

网友:
3楼的版主所说改文件名是改大小吗?请明确给新手指示。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很有意义哦!有实践过的朋友谈谈两种版本的固件是否通用,还是只有ISA的固件能用于PCI,而PCI中固件不能在ISA中用????。。。。。。。。。

网友:
WD的固件都通用,不需要修改
MT的模块文件通用(.RPM)模块组需要修改后缀名
ISA为.SMB
PCI为.SMD
LDR也可以通用,但实际PCI和ISA的LDR内容有区别的

ST就不用说了

网友:
支持8楼的说法,我试过的

网友:
WD的固件都通用,不需要修改
MT的模块文件通用(.RPM)模块组需要修改后缀名
ISA为.SMB
PCI为.SMD
LDR也可以通用,但实际PCI和ISA的LDR内容有区别的

网友:
不知道呢~!~!~!~!`1

网友(2007-08-30):
据我所知是不能通用的.

网友(2007-11-02):
没试过只知道他们有的格式有区别 有机会试试告诉你

网友:
请教:
昆腾的硬盘,固件通用么?我下载的AS60的固件包含.bin和MOD文件夹,但是用在ISA PC3000下,只认LDR的,是不是不通用?

网友:
都是3K 的固件没什么不可以的。 但要改下文件名字的。

网友:
我把“.bin”改成了".ldr",放在PC3000根目录,选择加载LDR时候能选择到,但怎么还是加载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