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疑问

楼主(2007-07-29):
在浏览修红绿块的帖时是看到:进入PC3000的缺陷选单,选择隐藏选项,把有问题的道填到P表里。
请问下具体是怎么操作的?是ISA的还是PCI的?
请高手回下!谢谢!

网友:
以前刚学的时候也认为红绿块用探伤检测加表是万能的,有时候一次加不进去就来几次,结果当然还是加不进去

LZ
如果红绿块是连续,成片的话。可以尝试一下清G表、或G转P
如果不行,那多半是固件问题:这种问题,色块是标、固件错误才是本!

网友:
谢谢孤帆远影 斑竹的指点!
学习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