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没有修好的硬盘

楼主(2007-07-29):
第一只:WD400EB, 从65000000LBA开始就有X,检查模块完好,SA区完好
            ERASE无效、清除G,在ERASE无效、重建编译器无效、内部格式化无效、于是下班之前开始做SS…………早上一看,红色显示SELF TEST ERROR CODE:0     重建编译器,全盘ERASE。还是无效……
            没有办法了!

第二只:三星40G 薄盘。装完系统硬盘内容没有任何变化。ERASE无效、FDISK/MBR无效
            也没有办法了…………

              特此求解
       谢谢

网友:
WD换固件吧,EB盘老出现这样的问题
换完固件还这样的话,可以扔了
三星很少修,没法解答

网友:
1,重点检查43 44 46模块,-19 -20磁轨.并且校准46,如还不好,请清零磁轨,写入用全新的磁轨,生成-20写入,然后校准46,然后在开SS
2,三星40G 薄盘。装完系统硬盘内容没有任何变化,
  请问什么叫没有任何变化,数据没写进????硬盘只读不写吗?
  如果能正常分区的话那么数据是肯定是会被写进的.看去看下硬盘能否分区....

网友:
1:"并且校准46"   请问怎么操作校准46?
    “请清零磁轨,写入用全新的磁轨,生成-20写入,然后校准46,然后在开SS
”      请问:写入用全新的磁轨------什么意思呀?

2:三星40G:连MHDD ERASE都无效,肯定不能分区呀

网友:
写入用全新的磁轨是指一个完好的400EB固件,我一会可以给你传一个.
对于三星不能分区的问题还是固件问题,因为整个硬盘的工作流程它是脱离不了固件的支持的.相对于三星来说固件匹配就比较容易了.同型号就可以了.

网友:
我自己有好的400EB固件
请问只要是400EB的都可以写入嘛?是写模块还是写TRACK?
还有就是生成-20是什么意思呀?校准46有是什么意思呀?

谢谢

网友:
pci3000都可以做到,请详看模块说明.
先格式化SA TRACK区,千万不要断电,然后写入全新的TRACK跟模块,
然后在UTILITYEXTENSIONS菜单里的calibrator校准46.

不过你先试这个简单方法,写入全新的P表 跟46模块,i清空SMART再进行按P表的内部低格,看是否还出错.

网友:
"不过你先试这个简单方法,写入全新的P表 跟46模块,i清空SMART再进行按P表的内部低格,看是否还出错."---------试过了  不行

我试一下你说的重新写磁轨

谢谢了

网友:
UTILITY EXTENSIONS菜单只有一下选项呀:
1:modules table
2: module search in SA
3:Cylinder--4 Specification
4:Reload Microcode
5: Self Test
6:Sleep

"calibrator校准46" 在那里嘛

网友:
就是在calibrator里面,选择46

网友:
你用的是2.0?????

网友:
对的
我用的是2.0

网友:
2.0没有calibrator

网友:
那个WD可能要砍头,三星应该是被加密了!

给你个思路你慢慢玩,呵呵!

网友:
呵呵
WD不是头坏了
三星也不是被加了密

网友:
把WD拿来我给你修
修完我卖了就当维修费了

网友:
WD400EB, 从65000000LBA开始就有X,如果固件没问题就最好先用MHDD把x弄掉,如果弄不掉,你再用PC3000 2.27以上的版本自校。WD盘就这样,修好的盘如果放几天也可能又出问题的

网友:
calibrator PCI2.27才有啊

calibrator PCI2.27才有啊
老大,您该升级PCI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