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美格17彩显

楼主(2007-07-29):
本人有一台美格17彩显,平时使用都很正常!~
但是不能从插座上拔下,停电也不行,
(关闭显视器开关)没事
故障现象是再次加电,屏幕亮度很低。这时只要乱按亮度按钮,按几次(不是每次都行)就会就会恢复正常,乱点菜单里的功能好象也行,

一直这样使用。
后来停了一次电,就在也调不亮了,把亮度调到100%亮度也很低,(对比度,亮度可调,有效)

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存储块的问题吧,我不太肯定。

网友:
别人帮换了一个,又回到不能停电那种现象。掉电后也调亮了几次,后来又不行了

网友:
你都做了哪些测试呀?把这与不亮时所测试的电压数据进行比较呀。不放过任何一点细节。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试试拔掉信号线的数据线

网友:
测一下CPU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可能是虛焊吧,把高压包及周围,视放板补焊一遍,也许能號。

网友:
能用时你调菜单亮度`有变化没`不能用时又有没有啊``

网友:
你好!
      你这种问题比较怪哦.呵呵,,,分析一下,断电以后就不能记忆原来的亮度,理论上来说这就是典型的EPROM坏了掉电不能记忆,如果说你刷过了程序还是没用,建议是要更换一个EPROM了.通常出现这种问题都是EPROM坏了而非程序.更换以后不能刷你原来这快EPROM上的程序,,,得刷一个好的程序进去才行,一般来说就能解决了啊.,,,,你说换过以后又回以前那样,,,是否是更换了一个EPROM?是否是刷过了一个好的程序,而不是把你原来的这个读出来再刷到那个新EPROM里面去...

网友(2007-11-23):
cpu故障,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最后也是无法

网友:
新注册的会员如果想灌水加分,可以去灌水区域,没必要把几个月前技术的贴子翻出来再灌,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