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全面掌握

楼主(2007-07-30):
LCD为英文Liquid Crystal Display的缩写,即液晶显示器,是一种数字显示技术,可以通过液晶和彩色过滤器过滤光源,在平面面板上产生图象。

  优势:与传统的阴极射线管(CRT)相比,LCD占用空间小,低功耗,低辐射,无闪烁,降低视觉疲劳。

  不足:与同大小的CRT相比,价格更加昂贵。

  在笔记本电脑市场占据多年的领先地位之后,基于液晶显示技术的光滑显示屏幕正逐步地进入桌面系统市场。

  LCD拥有许多传统的CRT显示技术所不具备的优势,能够提供更加清晰的文本显示,而且屏幕无闪烁,从而能够有效降低长时间注视屏幕所产生的视觉疲劳。LCD显示器的厚度一般不超过10英寸,因此,如果桌面系统采用LCD技术的话将会节省更大空间。

  尽管LCD显示器有其诱人的独到之处,但是不可否认,与主要的竞争对手CRT显示器相比,LCD在高质量的色彩显示方面仍存在不足,此外,悬殊的价格差异使LCD仍然是仅被少数人享用的奢侈产品。

  早在1888年,人们就发现液晶这一呈液体状的化学物质,象磁场中的金属一样,当受到外界电场影响时,其分子会产生精确的有序排列。如果对分子的排列加以适当的控制,液晶分子将会允许光线穿越。

  无论是笔记本电脑还是桌面系统,采用的LCD显示屏都是由不同部分组成的分层结构。

  位于最后面的一层是由荧光物质组成的可以发射光线的背光层。背光层发出的光线在穿过第一层偏振过滤层之后进入包含成千上万水晶液滴的液晶层。液晶层中的水晶液滴都被包含在细小的单元格结构中,一个或多个单元格构成屏幕上的一个像素。当LCD中的电极产生电场时,液晶分子就会产生扭曲,从而将穿越其中的光线进行有规则的折射,然后经过第二层过滤层的过滤在屏幕上显示出来。

  对于简单的单色LCD显示器,如掌上电脑所使用的显示屏,上述结构已经足够了。但是对于笔记本电脑所采用的更加复杂的彩色显示器来说,还需要有专门处理彩色显示的色彩过滤层。

  通常,在彩色LCD面板中,每一个像素都是由三个液晶单元格构成,其中每一个单元格前面都分别有红色,绿色,或兰色的过滤器。这样,通过不同单元格的光线就可以在屏幕上显示出不同的颜色。

  现在,几乎所有的应用于笔记本或桌面系统的LCD都使用薄膜晶体管(TFT)激活液晶层中的单元格。TFT LCD技术能够显示更加清晰,明亮的图象。

  早期的LCD由于是非主动发光器件,速度低,效率差,对比度小,虽然能够显示清晰的文字,但是在快速显示图象时往往会产生阴影,影响视频的显示效果,因此,如今只被应用于需要黑白显示的掌上电脑,呼机或手机中。

  受LCD液晶层中实际单元格数量的影响,LCD显示器一般只能提供固定的显示分辨率。如果用户需要将800X600的分辨率提升到1024X768的话,只能借助于特定软件的帮助实现模拟分辨率。

  与传统的CRT显示器一样,应用于桌面系统的LCD也被设计成接收波形模拟信号,而非直接由PC产生的数字脉冲信号。

  这主要是因为目前桌面系统中的绝大多数标准显卡仍然是在将视频信息由最初的数字信号转化为模拟信号之后再传送给显示器显示。

  虽然桌面系统的LCD被设计成可以接收模拟信号,但是LCD本身仍然只能处理数字信息,因此当从显卡接收到模拟信号之后,LCD需要将模拟信号再还原为数字信号后进行处理。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带来的显示上的不足,最新的桌面LCD采用了一种特殊的带有数字连接器图形卡直接向LCD显示器传送数字信号。

  随着LCD技术的不断成熟和发展,显示屏幕的大小正在逐步增加。以往的笔记本电脑中都是采用8英寸(对角线)固定大小的LCD显示器,现在,基于TFT技术的桌面系统LCD能够支持14到18英寸的显示面板。

  因为生产厂商是按照实际可视区域的大小来测定LCD的尺寸,而非向CRT那样由显象管的大小决定,所以一般情况下,15英寸LCD的大小就相当于传统的17英寸彩显的大小。

  虽然根据最新的统计数字,LCD仅占据整个显示器市场不到2%的市场份额,但是相信随着LCD技术的发展,价格的降低,这一情况一定会得到根本上的改变。

网友:
液晶显示器工作原理

今天的液晶显示器分为平板显示器、双扫描液晶显示器、无源矩阵液晶显示器和有源矩阵液晶显示器。液晶显示器面世以来已有30年了,但由于过去一直以为研发效率甚低,发展很慢,LCD显示的画面质量不尽人意。今天,由于其圆滑的外表、纤细的身材、酷酷的造型、占用空间小、重量轻、功耗低(约15-30瓦),并且成为财富和身份的象征,液晶显示器市场需求日益增加,快速流行起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液晶显示器的价格降到了可以接受的水平,并在亮度、清晰度和锐度等方面有了很大改善,画质大大改进。出于这些原因,消费者和终端用户开始从传统的选择CRT(阴极射线管显示器)转向液晶显示器。早前的液晶显示技术反应时间慢、效率低、对比度差。后来用了矩阵技术,采用无源矩阵(被动矩阵),能显示高清晰度的文本,但当显示画面快速改变时,会在画面上留下飘忽的“鬼影”,不适用于动态视频播放。今天,多数黑白掌上电脑、寻呼机和移动电话都使用有源矩阵(积极矩阵)液晶显示器。有源矩阵液晶显示器对每一个象素独立编址,能显示出比CTR显示器更尖锐清晰的文本,不象CRT显示器那样,在聚焦不好的时候会使每构成画面的每一个像素变得模糊不清。
  目前市面上的液晶显示器主要有两类:DSTN(dual-scan twisted nematic,双扫描交错液晶显示)和TFT(thin film transistor,薄膜晶体管显示),也就是被动矩阵(无源矩阵)和积极矩阵(有源矩阵)两种。液晶显示器有几层构造,它们依次是:垂直线性偏光器、玻璃薄片、透明X电极、校准层、液态晶体流、校准层、透明Y电极、玻璃薄片、水平线性编光器。如图:
   最早的笔记本电脑使用8英寸(对角线)黑白无源矩阵屏幕。随着液晶显示器发展到有源矩阵技术,它的尺寸随之增大。今天的液晶显示器几乎全都采用基于TFT的面板,它能提供高亮度、高清晰度和大尺寸的好处。
   TFT液晶显示器由多层叠加而成,就象三文治一样。两面的最外层是透明度极高的玻璃层,在玻璃层中间是薄膜电容,生成红、蓝、绿三原色所必要的色彩滤镜,和液晶层。有一个莹光背影光源从屏幂后面照射,完成液晶显示器的显示效果。
  一般情况下,在没有电荷的时候,液晶处于一种无序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液晶是透光的,对液晶层施于各种不同电荷,液晶中的晶体就朝不同的方向偏转,令液晶层形成不同的透光性。
  正如传统的阴极射线管显示器一样,红、绿、蓝三色液晶混合,形成一个象素(图元)。控制红、绿、蓝三个色点的电压,让不同浓度的三色混合,就形成所需的各种颜色。
  整个TFT显示器的屏幂就是由一格格的像素点构成,第一个点都有一个晶体管控制。分辨率正是由这些点形成,如果一块液晶显示器的分辨率是1024*768象素(SVGA),那么,它就真有那么多个点。

网友:
液晶显示器的基本参数

1. 点距和可视面积
  液晶显示器的点距不象CRT显示器那样比较难于捉摸,它的点距和可视面积有很直接的对应关系,是可以很容易直接通过计算得出的,以14寸的液晶显示器为例,14寸的液晶显示器的可视面积一般为285.7mm×214.3mm,而14寸的液晶显示器的最佳(也就是最大可显示)分辨率为1024*768,就是说该液晶显示板在水平方向上有1024个像素,垂直方向有768个像素,由此,我们可以很容易的计算出此液晶显示器的点距是285.7/1024或者214.3/768等于0.279mm,同理,我们也可以在得知某液晶显示器的点距和最大分辨率下算出该液晶显示器的最大可视面积来,需要说明的一点就是液晶的点距跟CRT的点距有些不同,实际上CRT显示器的点距由于技术原因,对荫罩管的显示器来说,中心的点距要比四周的要小,对荫栅管的显示器来说,其中间的点距(栅距)跟两侧的点距(栅距)也是不一样的,目前CRT厂商在标称显示器的点距(栅距)的时候,标的都是该显示器最小的(也就是中心的)点距.而液晶显示器则是整个屏幕任何一处的点距都是一样的,从根本上消除了CRT显示器在还原画面时的非线性失真。

2. 最佳分辨率(真实分辨率)
  液晶显示器属于"数字"显示方式,其显示原理是直接把显卡输出的模拟信号处理为带具体"地址"信息的显示信号,任何一个像素的色彩和亮度信息都是跟屏幕上的像素点直接对应的,正是由于这种显示原理,所以液晶显示器不能象CRT显示器那样支持多个显示模式,,液晶显示器只有在显示跟该液晶显示板的分辨率完全一样的画面时才能达到最佳效果.而在显示小于最佳分辨率的画面时,液晶显示则采用两种方式来显示,一种是居中显示,比如在显示800*600次分辨率时,显示器就只是以其中间那800*600个像素来显示画面,周围则为阴影,这种方式由于信号分辨率是一一对应,所以画面清晰,唯一遗憾就是画面太小.另外一种则是扩大方式,就是将该800*600的画面通过计算方式扩大为1024*768的分辨率来显示,由于此方式处理后的信号与像素并非一一对应,虽然画面大,但是比较模糊.目前市面上的13寸,14寸,15寸的液晶显示器的最佳分辨率都是1024*768.17寸的最佳分辨率则是1280*1024

3. 亮度和对比度
  液晶显示器亮度以平方米烛光(cd/m2)或者nits为单位,市面上的液晶显示器由于在背光灯的数量上比笔记本电脑的显示器要多,所以亮度看起来明显比笔记本电脑的要亮.亮度普遍在150nits到210nits之间,已经大大的超过CRT显示器了.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市面上的低档液晶显示器存在严重的亮度不均匀的现象,中心的亮度和距离边框部分区域的亮度差别比较大.对比度是直接体现该液晶显示器能否体现丰富的色阶的参数,对比度越高,还原的画面层次感就越好,即使在观看亮度很高的照片时,黑暗部位的细节也可以清晰体现,目前市面上的液晶显示器的对比度普遍在150:1到350:1,高端的液晶显示器还远远不止这个数!

4. 响应时间
    响应时间是液晶显示器的一个重要的参数,指的是液晶显示器对于输入信号的反应时间,组成整块液晶显示板的最基本的像素单元"液晶盒",在接受到驱动信号后从最亮到最暗的转换是需要一段时间的,而且液晶显示器从接收到显卡输出信号后,处理信号,把驱动信息加到晶体驱动管也是需要一段时间,在大屏幕液晶显示器上尤为明显.液晶显示器的这项指标直接影响到对动态画面的还原.跟CRT显示器相比,液晶显示器由于过长的响应时间导致其在还原动态画面时有比较明显的托尾现象(在对比强烈而且快速切换的画面上十分明显),在播放视频节目的时候,画面没有CRT显示器那么生动.响应时间是目前液晶显示器尚待进一步改善的技术难关,目前市面上销售的15寸液晶显示器响应时间一般在50ms左右。

5. 可视角度
  很多读者第一眼看到液晶显示器,可能会觉得液晶显示器的颜色怪怪的,在不同的角度观看的颜色效果并不相同,这是由于某些低端的液晶显示器可视角度过低导致失真.液晶显示器属于背光型显示器件,其发出的光由液晶模块背后的背光灯提供.而液晶主要是靠控制液晶体的偏转角度来"开关"画面,这必然导致液晶显示器只有一个最佳的欣赏角度-正视.当你从其他角度观看时,由于背光可以穿透旁边的像素而进入人眼,所以会造成颜色的失真.液晶显示器的可视角度就是指能观看到可接收失真值的视线与屏幕法线的角度.这个个数值当然是越大越好,更大的可视角度方便于与同事一起讨论问题.目前市面上的15寸液晶显示器的水平可视角度一般在120度或以上,并且是左右对称.而垂直可视角度则比水平可视角度要小得多,普遍水平是上下不对称共95度或以上,高端的液晶显示器可视角度已经可以做到水平和垂直都是170度!

6. 最大显示色彩数
  液晶显示器的色彩表现能力当然是消费者最关心的一个重要指标,市面上的13.14.15寸的液晶显示器像素一般是1024*768个,每个像素由RGB三基色组成,低端的液晶显示板,各个基色只能表现6位色,即2的6次方=64种颜色.可以很简单的得出,每个独立像素可以表现的最大颜色数是64*64*64=262144种颜色,高端液晶显示板利用FRC技术使得每个基色则可以表现8位色,即2的8次方=256种颜色,则像素能表现的最大颜色数为256*256*256=16777216种颜色.这种显示板显示的画面色彩更丰富,层次感也好.目前市面上的液晶显示器此两种显示板都有采用,消费者选购的时候务必向厂商或者经销商询问清楚.
液晶显示器的优势

  传统CRT显示器发展了几十年,其技术结构原理限制了它的进一步发展。真空阴极射线管固有的几个重大缺点导致CRT显示器越来越难适应消费者对显示器要求的进一步提高,这时候,平板显示器件异军突起,其中最有可能取代CRT显示器在PC显示终端垄断的地位就是液晶显示器。

液晶显示器显示原理与CRT显示器迥然不同。相对CRT显示器来说,液晶显示器天生有拥有以下绝对优势:

1. 零辐射,低耗能,散热小。液晶显示器的显示原理是通过扭转液晶像素中的液晶分子偏转角度来背景光而实现还原画面的,其不存在象CRT那样内部具有超高压元器件,不至于出现由于高压导致的x射线超标。而且机器结构电路简单,模块化以及芯片的高集成化足以把电路工作时候产生的电磁辐射降到最低。这样的设计直接降低了电路的功耗,发热量也非常小。液晶显示器虽然在工作时候可能产生轻微的电磁辐射,但是很容易通过屏蔽电路解决。而CRT显示器由于考虑到散热,不得以在屏蔽罩上钻孔导致辐射的泄。
2. 纤薄轻巧。正是液晶显示器的出现,才令手提电脑的发明成为可能。同样,桌式液晶显示器虽然在体积以及重量上要比手提电脑的都要大一些,但是,相对那又笨又重的CRT显示器来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以15英寸的显示器比较,CRT显示器的深度一般接近50厘米,而大白鲨最新推出的液晶显示器NF-1500MA的深度却不到5厘米!随着消费观点以及居住环境的改变,人们对家用电器产品的体积以及重量要求越来越高。液晶显示器以其纤薄轻巧的天生优势成为最有可能打破CRT显示器垄断地位的显示器件。
3. 精确还原图像。液晶显示器采用的是直接数码寻址的显示方式,它能够将显卡输出的视频信号经过AD转换之后,根据信号电平中的"地址"信号,直接将视频信号一一对应的在屏幕上的液晶像素上显示出来。而CRT显示器是靠偏转线圈产生电磁场来控制电子束在屏幕上周期性的扫描来达到显示图像的目的的。由于电子束的运动轨迹容易受到环境磁场或者地磁的影响,无法做到电子束在屏幕上的绝对定位。所以CRT显示器容易出现画面的几何失真,线性失真等无法根本消除的现象。而液晶显示器则不存在这一可能。液晶显示器可以把画面完美的在屏幕上呈现出来,而不会出现任何的几何失真,线性失真。
4. 显示字符锐利。画面稳定不闪烁。液晶显示独特的显示原理决定了其屏幕上各个像素发光均匀,而且红绿蓝三基色像素紧密排列,视频信号直接送到像素背后的以驱动像素发光,因此不会出现传统的CRT显示器固有的会聚以及聚焦不良的弊病。所以,液晶显示器上的文本显示效果与传统的CRT显示器相比有着天渊之别。液晶显示器的字体非常锐利,完全没有CRT显示器显示文本时候出现的字体模糊,字体泛色等现象。而且,由于液晶显示器在通电之后就一直在发光,背光灯工作在高频下,显示画面稳定而不闪烁,有利于长时间的使用电脑。而CRT显示器是靠电子束重复撞击到荧光粉来达到发光的,这样会导致亮度周期性闪烁。长时间使用之后容易造成人眼的不适。
5. 屏幕调节方便。液晶显示器的直接寻址显示方式,使得液晶显示器的屏幕调节不需要太多的几何调节和线性调节以及显示内容的位置调节。液晶显示器的可以很方便的通过芯片计算后自动把屏幕调节到最佳位置,这个步骤你只需要按一下"Auto"键就可以完成。省却了CRT显示器那而烦琐的调节。你只需要手动调节一下屏幕的亮度和对比度就可以使机器工作在最佳状态了。

  液晶显示器的具有这些天生优势,已经对CRT显示器构成足够的威胁,唯一的遗憾就是由于液晶显示器的制造成本所限,目前液晶显示器的价格还是相对偏高。
液晶显示器的缺点

??现在市面上有很多低价的14、15英寸液晶显示器出售,许多商家也将液晶吹捧到天上去了,诚然,液晶有不少非常明显的有点,只是由于各种原因,目前出售的低价位液晶都只是属于液晶产品里面的“低端”,本身有不少先天的缺点,下面我们来详细分析一下到底这些液晶显示器有什么缺点。
??1、价格
??虽然说是低价位,但是何CRT比较起来,液晶显示器的价格在显示器家族中可谓“贵族价格”,仅仅是15寸就3000元,而同尺寸的纯平显示器也不过千元左右。专家分析液晶显示屏高居不下的主要原因是在制造过程中良品率很低,导致成本无法降低。目前,能够生产液晶屏的只有日本和台湾的部分厂商,技术没有完全扩散,尚未形成大规模生产的竞争态势,并且质量上也有很大差异。在国际市场上,不同品级之间的价差可达到数十到上百美元之多。
??2、接口
??液晶显示器的数字接口高处不胜寒。从理论上说,液晶显示器是纯数字设备,与电脑主机的连接也应该是采用数字式接口,采用数字接口的优点是不言而喻的。首先可以减少在模数转换过程中的信号损失和干扰;减少相应的转化电路和元件;其次不需要进行时钟频率、向量的调整。
??但是目前市场上出售的低价液晶显示器,大部分都是采用模拟接口,存在着传输信号易受干扰、显示器内部需要加入模数转换电路、无法升级到数字接口等问题。并且,为了避免像素闪烁的出现,必须做到时钟频率、向量与模拟信号的完全一致。
此外,液晶显示器的数字接口尚未形成统一标准,带有数字输出的显示卡在市面上并不多见。这样一来,液晶显示器的关键性的优势却很难充分发挥。就目前而言,提前消费的结果就是花高价买个摆设。
??3、可视角度小
??早期的液晶显示器可视偏转角度只有90度,只能从正面观看,从侧面看就会出现较大的亮度和色彩失真。现在市面上的液晶显示器可视偏转角度一般在140度左右,对于个人使用来说是够了,但如果几个人同时观看,失真的问题就显现出来了。
??4、相应时间过慢
??响应时间是液晶显示器的一个特殊指标。液晶显示器的响应时间指的是显示器各像素点对输入信号反应的速度,响应时间短,则显示运动画面时就不会产生影像拖尾的现象。这一点在玩游戏、看快速动作的影像时十分重要。足够快的响应时间才能保证画面的连贯。目前,市面上一般的液晶显示器,响应时间与以前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突破,一般为40ms左右。但是仍旧无法满足对3D游戏和高质量DVD电影播放的要求。
??5、亮度和对比度低
??要打电筒吗?这句笑话说的是液晶显示器的亮度和对比度。由于液晶分子不能自己发光,所以,液晶显示器需要靠外界光源辅助发光。一般来讲140流明每平方米才够。有些厂商的参数标准和实际标准还存在差距。这里要说明一下,就是一些小尺寸的液晶显示器以往主要应用于笔记本电脑当中,采用两灯调节,因此它们的亮度和对比度都不是很好。
??6、维修问题
??液晶“坏点”问题。液晶显示屏的材料一般采用玻璃,很容易破碎,再加上每一个像素都十分细小,常常会造成个别的像素坏掉的现象,俗称“坏点”,这是无法维修的,只有更换整个显示屏,而更换的价格往往十分昂贵。
??一种新品的推出,自有它优越于陈品的特色。LCD显示器的优越之处就在于它的轻巧简便和环保护眼。但是由于现阶段的LCD产品同时存在着上述缺陷,尚不能满足消费者的所有需求。在这样的产品技术前提下,我们呼吁广大消费者,不要盲目跟随时尚风潮,而是要认清自己的需求和产品的特点,做出最为客观的、实用的选择。

网友:
液晶显示器的发展趋势

正因为TFT液晶显器的技术有着不少传统显示器无法替代的优势,液晶显示器正逐步成为下一代桌面台式显示器的主流。最简单的液晶显示器也和传统显示器一样,只要接上电源就可使用,但实际上随着产品的发展,液晶显示器同样具有自己的特色。
  可壁挂式设计。由于TFT液晶显示器体积小、可视面积大、而且重量较轻,所以不少产品提供了壁挂功能,可以让使用者更节省空间。
  内建USB Hub。USB Hub有时需要外接的独立电源,而液晶显示器也需要外接的电源,因而内建USB Hub也是一种趋势,这样Hub可以直接使用液晶显示器内提供的电源,而不需要再另加变压器之类的装置。
内置音箱或麦克风。
  传统显示器内置音箱或麦克风也正成趋势,而随着平面式音箱等的问世,液晶显示器内置音箱或麦克风也成为可能。甚至可以做到可弹性拆卸,放置到一定范围内的适当位置摆放,以取得较好的声响效果。
  大屏幕纯平面的液晶显示器作为未来显示器的发展趋势,在完成从单一的笔记本专用到桌面型显示器的转变后,伴随其产品设计本身而来的优势,使得它较传统显示器具有更好的发展前景。
  不过在现阶段,由于设计和工艺的原因,TFT液晶显示器仍不尽如人意,首先是在显示效果上还无法超过传统CRT显示器,其次是高成本造成价格昂贵,不利于普及。但我们有理由相信,技术的发展永远是无止境的,现有的模拟液晶显示器甚至是数字型液晶显示器在不久将会成为我们电脑的标准配置。

网友:
LCD设计中的技术简介

LCD液晶显示屏发展到现在已经有一段比较长的时间了,以下是LCD设计中的八大技术,在这里我们将一一作详细的介绍:
1、用独有TFT型Active素子进行驱动--创造更优质画面构造
   异常复杂的液晶显示屏幕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除了液晶之外,就要算直接关系到液晶显示亮度的背光屏以及负责产生颜色的色滤光镜。在每一个液晶像素上加装上了Active素子来进行点对点控制,使得显示屏幕与全统的CRT显示屏相比有天壤之别,这种控制模式在显示的精度上,会比以往的控制方式高得多。
2、色滤光镜制作工艺--创造高分辨率环境下色彩斑澜的画面
   在色滤光镜本体还没被制作成型以前,就先把构成其主体的材料加以染色,之后再加以灌膜制造。这种工艺要求有非常高的制造水准。但同其他LCD相比,用这种类型的制造出来的LCD,不论在解析度,色彩特性以及使用的寿命来讲,都有着非常优异的表现。
3、低反射液晶显示技术
   众所周知,外界光线对液晶显示屏幕具有非常大的干扰,一些LCD显示屏,在外界光线比较强的时候,因为它表面的玻璃板产生反射,而干扰到它的正常显示。因此在室外一些明亮的公共场所使用时其性能和可观性会大大降低。而"低反射液晶显示屏幕"技术就是在液晶显示屏的最外层施以反射防止涂装技术(AR coat),有了这一层涂料,液晶显示屏幕所发出的光泽感、液晶显示屏幕本身的透光率、液晶显示屏幕的分辨率、防止反射等这四个方面都但到了更好的改善。而事实上,很多LCD显示器,即使分辨率再高,但反射技术没处理好,由此对实际工作中的应用都是不实用的。单凭一些纯粹的数据,其实是一种有偏差的去引导用户的行为。
4、"连续料界结晶矽"液晶显示方式,创造最高的像素反应速度
   在一些LCD产品中,整个液晶显示屏幕的像素反应速度显得不足,造成在观看动态影片的时候会出现画面的延迟现象,采用目前最先进的Si TFT液晶显示方式的LCD,具有比旧式LCD屏快600倍的像素反应速度,效果真是不可同日而语。这种"连续料界结晶矽"技术,是利用特殊的制造方式,将原有的非结晶型透明矽电极,在以平时速率600倍的速度下进行移动,进而大大加快了液晶屏幕的像素反应速度。
5、液晶显示屏幕接合技术--创造最低价格
   对厂家而言,随着13、15、17寸等显示屏幕的不断扩大,制造工艺以及制造成本已经呈几何级数递增。这是因为只要LCD屏中一个像素发生故障,则无论你的LCD分辨率多高,画质多好、尺寸再大也没有用,只能成为一件报废品,所以对很多LCD厂家而言,继续往上发展似乎已成为一道不可逾越的天堑。
 现在开发了一种液晶显示的新技术,这种新技术是利用它特殊的接合方式,将多片小型的LCD屏接合成一个大尺寸的LCD屏幕,这种新方法,不但可以提高LCD的生产合格率,进而能降低LCD价格,而且对LCD屏幕中像素的均匀度都有了本质上的改变,因为尺寸越大的LCD在生产时,就越难控制它两侧像素的均匀大小。这项新技术不断的创新、发展到今天成熟,让人已经完全感觉不到接合缝的存在。
6、液晶防眩磁电离子技术--创造健康视力的显示器
   传统的CRT显示器对人视力的健康产生很大威胁,关键在于屏幕扫描线的不断闪烁,对一般的LCD而言,这种现象已大为改观,但仍然存在一定的威胁。液晶防眩磁电离子技术可以使LCD屏幕扫描线的稳定度较一般的LCD有了极大的提高,这主要是采用多重过载保护技术,将稳定度控制在常规的5%以内,使人的肉眼根本看不到屏幕的闪烁,当然就不会影响到人们眼睛的健康,这样即使在屏幕前呆一天,你也丝毫感觉不到眼睛的疲劳,更不会有眼睛发涩的不良反应。同时由于采用独特的画面图像外理技术,使得显示画面非常清晰准确,长时间使用也不会造成视力疲劳,这样对于长期在电脑前工作的用户来讲的确是一个福音。
7、极大的寿命设计--创造新的价值
   液晶显示屏的使用寿命是很多用户在购买LCD经常忽略的问题,试想一下,如果你的LCD使用寿命只有短短的几年,那么你还值去以高价购入一台LCD吗?
8、天然优势,令你如何不动心
   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时间正越来越多地在电脑前度过,但今天的CRT显示器客观上都存在种种的"不尽人意",由于较强的电脑辐射,对人体的健康以及环保都产生不到影响事实上,不少女员工在怀孕之后都尽可能避免在计算机前长时间工作。而LCD显示屏不产生任何电子束,辐射极低且无静电,并且LCD功耗极低,特别在其工作时,没有高压包及偏转线圈的工作影响,连线也较少,具有良好的电磁兼容性,不仅对人体本没有伤害,对周围环境也没有电磁辐射的影响。

网友:
LCD显示器发展简史

首先,我们来谈谈LCD显示器发展简史 :
  CRT(阴极射线管)显示器历经多年的发展,无论在技术或是零件供应方面都已经越来越成熟,画面的显示质量也越来越好。但CRT天生固有的物理结构限制了它向更宽广的显示领域发展。此外,由于CRT显示器的重量过重、体积占空间,特别是电磁辐射散发量过大,对使用者健康的影响是不可能避免的,这种种的缺点造成人们开始寻找新的显示器。而在这些原因之下,液晶显示器便孕育而生了。
  大约1971年,液晶显示设备第一次在人类的生活中出现。这就是最初的TN-LCD(扭曲阵列)显示器。尽管当时在色彩的表现方面它还只是单色显示,但在某些领域已开始加以应用(例如医学仪器等)。到八十年代初期,TN-LCD开始被应用到电脑产品上。1984年,欧美国家提出STN-LCD(超扭曲阵列),同时TFT-LCD(薄膜式电晶体)技术也被提出,但技术和制程仍不够成熟。到八十年代末期,由于日本厂商掌握着STN-LCD的主要生产技术,它们开始在生产线上进行大规模的生产,这算得上是LCD将要普及的信号。
  直到1993年,日本在掌握TFT LCD的生产技术后,液晶显示器开始向两方面发展:一方面是朝着价格低、成本低的STN-LCD显示器方向发展。随后又推出了DSTN-LCD(双层超扭曲阵列);而另一方面却朝向高质量的薄膜式电晶体TFT-LCD发展。1997年,日本开发了一批以550x670mm代表的大基板尺寸第三代TFT-LCD生产线。在此期间,韩国和中国台湾省开始进入液晶显示器生产领域,同时中国企业也在引进生产线生产TN-LCD。
  接下来,我们来对LCD显示器的一些专有名词进行解释,让你不致于在看到LCD显示器时,被这些平日没有接触过的名词弄得头昏脑涨,不知所措。因此笔者在下面的文章中将与液晶显示器有关的、一些比较重要的技术术语作简单整理和解释,使大家在今后接触LCD显示器时能有个参考的依据。

1.尺寸标示和可视角度
  LCD显示器跟CRT显示器除显示方式不同以外,最大的区别就是尺寸的标示方法不一样。举例而言,CRT显示器在规格中标榜为17寸,但实际可视尺寸却绝对达不到17寸,大约只有15寸多些;而就LCD显示器而言,若标示为15.1寸显示器,那么可视尺寸就是15. 1寸。
  综合上面的说法:CRT显示器的尺寸标示,是以外壳的对角线长度作为标示的依据而在LCD显示器上面,则只以可视范围的对角线作为标示的依据。
  单就当前市面上出售的LCD显示器来说,可视角度都是左右对称的(也就是由左边或是右边可以看见荧幕上图像的角度是一样的。例如左边为60度可视角度,右边也一定是60度可视角度)。而上下可视角度通常都小于左右可视角度。
  从用户的立场来说,当然可视角度越大越好。但是大家必须了解可视角度的定义。当我们说可视角度是左右80度时,表示站在始于显示器法线(就是显示器正中间的假想线),垂直于法线左方或是右方80度的位置时,仍可清晰看见显示器上的影像。由于每个人的视力不同,因此我们以对比度为准。在最大可视角度时所量到的对比度越大就越好。

2.亮度、对比度
  TFT LCD显示器的可接受亮度为150cd/m2以上。目前国内市场中能够见到的TFT液晶显示器亮度都在200cd/m2左右(LCD显示器的亮度测量单位为平方烛光“cd/m2”,也就是一般所称的NIT)。亮度过低就会感觉荧幕比较暗,当然亮一点会更好。但是,如果荧幕过亮的话,人的双眼观看荧幕过久同样会有疲倦感产生。因此对绝大多数用户而言,亮度过高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亮度和对比度对于LCD显示器影像的呈现,比对CRT显示器有更大的影响。高亮度的LCD显示器对于用户而言,感觉会比较好。但是也要提供足够高的对比度来显示亮度、才能确保色彩的真实度和色阶准确度
    TFT LCD显示器的亮度范围由150Nits到200Nits。通常,质量好的LCD显示器标准亮度最少要有200Nits,而大部分的CRT显示器最高亮度只在150Nits左右。以200Nits的亮度为例,LCD显示器比CRT显示器的影像表现更佳。消费者在购买显示器时,要特别注意亮度指标,因为目前还没有一个确切的标准来测量亮度是否足够明亮。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LCD显示器在荧幕的中央部分非常地明亮,而在接近边缘部分亮度会降低近25%。最好且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将LCD显示器并排一对一比较。
  对比度指标指的是最亮的白色和最暗的黑色之间不同亮度层次的测量。当对比度达到120:1时,就可以很容易地显示生动、丰富的色彩。而对比度高达300:1时,则可支持各色阶的颜色。
  从目前来看,用户在购买LCD显示器时,还没有一套有效且公正的标准来衡量对比度和亮度指标。所以最好的识别方法还是利用自己的双眼来判定。即将LCD显示器调到最亮和最暗,看看感觉如何。现在也只能利用这方法来找到比较合适的LCD显示器。

3.响应时间
  所谓“响应时间”,就是LCD显示器对于输入信号的反应速度,也就是液晶由暗转亮或者是由亮转暗的反应时间。
  基本上,“响应时间”指标越小越好。响应时间越小,则用户在看移动的画面时不会出现有类似残影或者是拖曳的感觉。通常,各种LCD显示器会将反应速度分为两个部分--“Rising”和“Falling”,而表示时则以两者之和为准。
4.显示色彩
  早期的彩色LCD显示器在颜色表现方面,最多只能显示高彩(256K)。因此许多厂商使用所谓的FRC(Frame Rate Control)技术,以仿真的方式来表现出全彩的画面。到了近期,由于技术的进步,LCD显示器最起码也能够显示到高彩16位元色。解析度方面,以15.1英寸 TFT LCD显示器为例,基本都能够支持到1024x768的解析度;17寸以上的LCD显示器可以达到1280x1024的解析度,色彩表现在全彩(32位元)的模式也是轻而易举的事。

5.荧幕刷新频率
  对于CRT显示器来说,刷新率关系到画面刷新的速度。刷新速度越快,画面越不容易闪烁。而如果刷新率在75Hz以上,用户就不容易感到画面闪烁。
  对于LCD显示器来说,刷新率高低并不会使画面闪烁,刷新率在60Hz时,LCD就能获得很好的画面。在LCD显示器中,每个像素都持续发光,直到不发光的信号被送到控制器中,所以LCD显示器不会有因不断充放电而引起的闪烁现象。
  也许有人会问:如果大多数的LCD显示器在60Hz刷新率下就能达到最佳画质,为何不将刷新率锁定在60Hz,而要有60-75Hz的选择范围?其实这关系到使用弹性和兼容性的问题。由于LCD显示器试图取代CRT显示器的市场地位,而现今大部分显示卡仍以CRT显示器为设计对象,更高的使用弹性和兼容性将有助于LCD显示器切入市场,并取代CRT显示器。

6.解析度
  无论是购买LCD或一般的CRT显示器,解析度都是显示器的主要衡量标准。因为显示器必须支持软硬件所需要的解析度。
  传统CRT显示器支持的解析度比较有弹性。不管是高的解析度或是低的解析度,通通能够显示,并且丝毫不损失显示质量。这是因为CRT显示器的影像主要是由像素(Pixels)所组成的点和线而产生的,因此像素的多寡是影响解析度的重要因素。
  但是,LCD液晶显示器却只支持所谓的“真实解析度”,可比喻为一般CRT显示器的最高解析度。其主要差别在于,LCD液晶显示器只有在“真实解析度”下才能表现最佳影像效果。解析度低于真实解析度时,影像还是可以被呈现,只是所显示的影像无法如真实解析度般得到优化。LCD液晶显示器的真实解析度定义为“定点形式”,所以我们在使用LCD显示器时,一定要将解析度设定成最高,这样画面所呈现的影像将会越清晰,使用起来感觉也会越好。

网友:
楼主辛苦我帮你顶起。。

网友:
辛苦了 ,不容易啊 ,呵呵

网友:
上面只是一些显示器常识。要想学会学精通显示器维修还是要下点功夫的,我就时常感觉困难重重。
  发这些并不是为了骗分,那没意思,只是想有人会需要这些常识。
  遇到问题大家一起讨论,一起进步,我是我发帖的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