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A-81PE1000-G

楼主(2007-07-30):
主要问题就是主板跟摄像头不兼容问题。bios已经更换到F7最新版。系统都没问题可以正常使用。摄像头芯片型号是301的。
问题:系统装好,驱动装好,重启机器正常。但是把摄像头驱动装好之后,重启动过了windows启动界面后就没反映了,必须要等个2-3分钟才有反映(这时鼠标都出来了,然后就正常启动了)但是一把摄像头一取就正常,把摄像头一装就慢。

呵呵,硬件维修自学者,有愿意交朋友的常联系,QQ:104425977

网友:
USB 问题??
    男桥??

网友:
LZ有没有试下别的USB设备>?
如果其他的设备没有问题的话,应该问题出在摄像头上!先软后硬!

网友:
先换一个摄像头设一下,或把摄像头拿到别的电脑上试一下

网友:
摄像头拿到别的地方都正常。就是不懂放到自己机器上启动都慢!不过软件方面没问题,主要是没拿其他的摄像头来试。如果拿别的摄像头来试的话,就应该是摄像头不兼容的问题。但是摄像头是周边产品,怎么会产生不兼容呢?

网友:
大陆产摄像头这种东西本身就没有什么生产标准可循,很奇怪楼主为什么不怀疑摄像头本身设计有缺陷,却来怀疑主板,周边设备应从属于主要设备的.如果你的主板,用别的摄像头好用,你又作何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