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777NS

楼主(2007-07-30):
美格777NS机器用段时间后,上边1厘米处出现黑色的线.其他显示正常.查各部份电压全部正常,未见有发热异常的元器件.无从入手了,请修到过此问题的指点下.

网友:
   我手头没有此显示器的电路图,也没有实际修过这种显示器.
  你可以按照此思路去考虑:场输出电路异常引起的回扫线故障特征是,在屏幕的上半部出现几根或几十根回扫线,有时还会出现上卷边现象.这种故障现象是由于场逆程脉冲的幅度不足和逆程时间延长造成的,两只场输出管性能不良(采用分立元件OTL场输出电路)会造成该故障.但维修实践证明,经常是由于自举升压电容或场逆程高压供电电容不良造成.

网友:
查场供电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