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块815EP的板子,跑7F,7E

楼主(2007-07-30):
供电都正常,无显示。7F,7E是Phoenix的BIOS,查不到代码含义,请高手指点
[
]
iOS
求助

网友:
7e的代码是:initialize coprocessor if present

网友:
谢谢!7F不过啊,7E应该跑过了

网友:
应该是CPU没工作吧,修板不要太依赖诊断卡了,要以自己的测量为依据.
供电正常还不足以让CPU工作,还有时钟,复位这几大电路都要正常啊!

网友:
可贵 学习中 继续学习

网友:
啥叫"815GL的板子"我咋都没听说过呢.

网友:
ep或ept,7FCPU应该过了

网友:
一开始就7F,就当FFFF,修,如果跑很多字后才到7F,一般是亮机了。查VGA接口和北桥电路

网友:
哎说的不清楚讨论着也累~!~!没价值~!~!~!

网友:
恩,好的,谢谢各位,前面的码都过了,不然也不会是7F7E
集成显卡,接口是用线接出来的,换了独立显卡还是无显示
[
]

网友:
刷程序吧!找不到BIOS的话去顶星网下同芯片组的吧
[
]

网友:
我见过有些PIII主板,显示7F,应该能点亮,按F1一般就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