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是基础的东西我就问个明白 望斑竹支持~

楼主(2007-07-30):
MOS管~ 图1 D G S  标的没错吧`~ 错了请帮忙指正~  那么右边的 1117 是MOS管吗~~  要是为什么前面的中间脚被废掉了

 还有1117 的最右脚是 5V 或3.3V 通南桥的吗~ 是在开机电路上的吗~?|

 新人问的问题简单 望大家能帮解释  感激~~~~~~~~~~~~~~~

网友A:
图没错!1117是稳压管!右脚输入,中间脚输出.其电压(5V,3.3V,1.8V,1.5V)都是供给SB的待机电压,如果没有此电压将导致不能上电开机.至于场管的中间脚被费掉就是设计的原因了吧,和最大的脚D是一个脚来的!

网友:
彻底清楚了~~~~  谢谢~~    我问的就是你回答的~

网友:
1117应是一个线性的供电吧.

网友:
不是被废掉
是接在背面的

网友:
恩知道了 ~~~~~~~~

网友:
自己动手测量一下,实践中真理。。。。。。。。。

网友:
或翻一下教程。

网友B:
主板常用的1117分两种一种是可调整稳压ADJ1117它的引脚是2.5V 3.3V 5VSB
另一种是后缀为33的1117是固定稳压1117它的引脚是0V 3.3V 5VSB

网友:
说得好,问的这个也正是我要找的

网友:
我之前也不大懂这个问题,现在明白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没错!1117是稳压管!右脚输入,中间脚输出.其电压(5V,3.3V,1.8V,1.5V)都是供给SB的待机电压,如果没有此电压将导致不能上电开机.至于场管的中间脚被费掉就是设计的原因了吧,和最大的脚D是一个脚来的!

精彩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常用的1117分两种一种是可调整稳压ADJ1117它的引脚是2.5V 3.3V 5VSB
另一种是后缀为33的1117是固定稳压1117它的引脚是0V 3.3V 5VSB

学习了

网友:
1117内部电路为带有正反馈的运算放大器!输出为稳定的3.3V,跟场管的工做原理完
全是两码事!

网友:
1117可归为线性供电模块之列

其分为两种上,一种是固定输出电压的,如输出3.3V  一般会在标号最后有一个3.3

别一个是通过电阻分压的方式来控制的,也就是可调整的。

网友:
说得好,学习了。。。。。。

网友:
1117不属于管了。。。。是线性稳压器,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常用的1117分两种一种是可调整稳压ADJ1117它的引脚是2.5V 3.3V 5VSB
另一种是后缀为33的1117是固定稳压1117它的引脚是0V 3.3V 5VSB

这种补充不错

网友(2007-09-18):
1117全称叫做,正电压稳压器,在坛子里看到的

网友:
又学到野了,我在一些旧板上找不到1117芯片呢

网友:
以前对1117不了解,只知道是给SB提供电压的,这次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