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1770U寸纯平显示器,图象边缘有细小的锯齿

楼主(2007-07-30):
有谁见过啊,800*600和1024都有,屏显也锯齿
显示器

网友:
先看看电源滤波电容,一般都是它的问题

网友:
一般这问题是电源滤波不好引起,包括220V的滤波电容,主电源的电容,二次电源的电容

网友:
电源和显示器的电容都检查一下~!~1

网友:
电容我都试过没有问题
:L :L

网友:
不会全板的电容你都检查过吧。行场振荡IC旁边的小电容,特别是和行部分有关的电容查查!!

网友:
我就是换电源部分的啊
:L

网友:
回复 网友A:
行场振荡IC旁边的小电容,特别是和行部分有关的电容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