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花屏现像!应如何下手?

楼主(2007-07-30):
昨天客户拿来两根内存来修,两根均为点不亮.   有一根PCB牌的排阻所连的线断,补线,OK

别一根观看没有发现问题,用RST扫描了一下,发现有一颗类出现问题!  换后,能点亮,但是花屏!  说明一下:双面的,512M RC颗类!
应没有内存测试器,无法进展了,不知道大家遇到这种问题如何下手!

最后客户10元卖给了我!

网友:
颗粒虚焊了吧~!~!~!~1

网友:
512---10便宜呀

网友:
修好了可以卖200大洋

网友:
哇```楼主赚去了``512M的才10元钱吖```你是集成显示吗~?~集成显示用的内存的显存``内存颗粒有问题当然花屏了`如果是集成显示卡就插张独立的``确定了芯片的位置后直接换了坏的颗粒就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