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30):
关于给ATX电源加装AT电源开关,在别处看到有人这样使用,网站上也有人讨论。我这两天找了个AT电源,把开关连线带头的弄下来了。有人说直接接到ATX电源D头的220V上,也有人说接到绿线和黑线上。很明显应该是加装到220V上合理些,因为我们的初衷就是为了能及时而且很方便的切断电源,还有其它一些好处。而加到绿线和黑线上是强制触发的方式,一是没必要,二是听说不可行,不在本帖讨论范围内。我弄下AT开关后,把我的技展ATX电源打开,D头的上面明显是地线,下面两根线是分别接到底板上的,标识为L和N。我想问的是把AT开关的两根线分别接到D头的非地线的两个头上就可以了么,有左右之分么?对电源内部太不懂了,所以请教高手和改装过的指导下
怕茫然下手导致危险后果
使用
电源

网友:
没有动手能力的,请不要模仿。。。。。。。。。。。。接个带开关的排插也可以呀。

网友:
用插座来控制开关不如这个方便啊,用过的肯定晓得这个的好处

网友:
除了中间绿色不能接外,另两根线随意接没有左右之分,因为这两根线是交流220V。

网友:
胡搞,现在有的电源后面都带有220V的电源关断开关,加这么大的一个开关有用处么?

网友:
楼上的太没有DIY精神了

网友:
看看哪一条连着保险丝,就开那一条来装开关。。我是这样做的 ,补充一下:我一般也跟着把保险丝换成彩电上用的3A 延时型保险丝。防止一开一关市电冲击电源里面的元件!
[
]

网友:
我是把电源线中间加个AT电源开关,非常方便,还好弄,何必从电源内部动手呢?那样要是新电源的话就没有至宝了

网友:
很好搞的,你先把电源线用表一打,开路与断路都一打,开路通,断路肯定不通,然后把开关装上去,把电源线插头一头都用线接起来,然后,用表打另一头,同时控制开关,开关开路线不通,开关通,线就应该通,不行就多试几次,试好了再上电测

网友:
我的想法是不接后面!接到24口插口那!可以及时断电!

网友:
既然论坛已讨论过,为什么不去仔细看看第三种接法呢,你说的那两种不值得讨论.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引用 #1 邀你玩 的帖子
"我想问的是把AT开关的两根线分别接到D头的非地线的两个头上就可以了么,有左右之分么?对电源内部太不懂了,所以请教高手和改装过的指导下 怕茫然下手导致危险后果"
你如果真这样做了,后果很严重.找本电工基础看看.
[
]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见我长期使用的交流关机开关可否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mp;extra=#pid106322

网友:
学习这种DIY的精神!呵呵!

网友:
怎么搞的这么麻烦!
直接找个后面带220V的电源关断开关的电源不就解决了么
虽然这种电源不是很好找,但也不是很难找,平时留心一下,还是很快就能找到的

网友:
电源上加一个手动开关是作强制上电用的,不是交流电的开关,么多电源后面自带有交流电的开关。

网友:
不一定用AT电源开关,在电子市场有台灯用的按键式单键或双头开关。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不就更容易烧原器件了吗

网友(2008-01-08):
买一个带开关的ATX 就行了

网友:
你打开一个带开关的电源就知道了,可以除地线之外,火线零线任接一条
本来严格按规程做的话是控制火线,可是用两脚插头的话,火线零线是乱插的,就是说,接火线零线一个样

网友:
直接在绿线和黑线接在一起比你的做法好得多.

网友(2008-04-19):
比较麻烦,选带开关的插排,最省心。

网友:
我来学习的   我就同意在电源线上加开关这一方法
我们是修电源的不是改电源的   没得别要在电源内部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