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s检测是好的。进系统后花屏。

楼主(2007-07-30):
mats检测是好的。但进系统后全屏出现一条一条细细的竖花。会是什么引起的?
全屏

网友:
你的是什么显卡???
可能是芯片电出现问题.你睇吓机板电容有坏

网友:
进系统花 驱动从新安装过了吗????换张主板试一下最好哈

网友:
我感觉是BIOS或者GPU虚焊了

网友:
mats有时测不出显存的问题,看你的mats版本是不是最新的。还有GPU会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是什么显卡。是N卡吗,我有个笨方法但很实用

网友(2007-09-29):
GPU open circuit or burnt.

网友:
bios 跟GPU的问题吧

网友:
应该是GPU的问题,我手头上也有一样的

网友:
显存老化,或者BIOS设置频率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