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查信号的逻辑顺序~~

楼主(2007-07-30):
就是说在VCORE,VTT-FSB,VTTPG,CPUPG,CPURST都不正常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先去修哪个?再去修哪个?这些信号和电压产生的时序是怎么样的~相互之间的逻辑关系是怎么样的?

还有北桥的那个PWRGD有什么作用,如果给他切掉会出现什么现象(好像在做逆向工程的感觉)~

网友:
实际的维修顺序就是你说的那个顺序
VTT-FSB这个没注意过~
VCO正常后会产生CPUPG
VTT正常后会产生VTTPG
几乎主板上所有的电压都会带一个PG信号~ 来通知相应的设备工作条件正常,可以开始工作!
CPURST是最后的!
在各处电压都正常后给出PG信号,时钟电路也正常后南桥发出RESET给NB,NB在收到CPUPG等一系列PG信号后给出CPURST~
基本就是这样的~ 可能我的说法不是很专业,不过感觉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理解~

网友:
VTT_FSB有了之后,才会有VCORE

网友:
都是专业词汇,头大

网友:
还需要买本书,恶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