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E2004主板的问题

楼主(2007-07-30):
网吧里一台机子,开机有急促的报警声(短音),打开机箱最后判断为内存报警。拿出内存擦干净金手指再插回去,开机没有内存报警了。本以为已经完事了,可是接下去居然硬盘引导不了,多试几次也是如此。想进CMOS里查看下是否出错,结果按了半天DEL键倒是能进去,但是再按键就没有反应。关机,换上一个好的键盘,这次进CMOS倒好了,反应都正常的,查看硬盘参数也没什么问题。保存退出,硬盘还是导引不了,再进CMOS键盘又坏了。看样子,这个键盘没反应不是键盘本身的,而是主板的问题。把主机带回来。
主板是技嘉的GA-8IE2004,硬盘是希捷40G的。硬盘的处理:把电路板拆出来,用橡皮擦擦干净电路板背面的两处接口氧化的地方,再安装回硬盘上就可以了,使用正常。
主板检测不到键盘或是键盘使用不正常,以前也碰到过的,大部分是键盘插口后面电路中的排容坏掉。保险起见,还是检测了下其它的电阻,都没有问题。以前华硕主板上坏掉的是黑色的排容,型号为C151的,而技嘉这款主板用的是白色一点的,没有型号的排容。为了好看起见,在用热风枪吹排容前,先把紧挨着的一个10V 220UF的小电解电容给拆下来,然后再吹下这个排容。上电测试,键盘已经恢复正常。关机再开机测试,并进CMOS保存退出再进测试,都完全正常。进系统测试,没有问题了。最后在一块废掉的技嘉板上拆下同样的排容换上去,再把小电解电容焊回。大功告成!
问题是解决了,现在的疑问是,键盘插口后面的排容是起滤波作用的吗?可有可无的,拿掉后少了点保护作用吧。那么实际的电路是怎么走的?因为键鼠插口,背面是没有走线的,而正面能看到的也就是这么几个排阻和排容了,实际上这些应该是并联的吧(如果是串的话,排容一拿掉,电路也就是断开了)。那么主要的线路是走主板的中间两层到IO的吗?实在是找不到线路啊。排容在什么情况下容易损坏?带电拔插键鼠吗?

网友:
鼠标键盘的线路是最明显的,一般穿孔到板背,有明显的4条线进入IO/南桥.
排容是一脚接地,一脚接信号脚

网友:
楼上这位仁兄,我的这块技嘉8IR2004主板的键鼠接口的路线走线不是这样的,我仔细查过了
还有哪位仁兄有不同意见的?

网友:
一般就是这样的啊。。
       键鼠座子 。出4跟数据。。到排容。 排阻 。。  出来。应该就是到I/O肋 。。

网友:
千变万化 , 不离其中 , 不管它玩么花样 , 还是要到SB或IO

网友:
排容取了没有开路,
排阻取了才不行

网友:
排容是什么作用?滤波抗干扰吗?应该不是起什么保护作用吧(因为这样说不通,只听说有保险电阻的说法)?

网友:
如果不是起一点点的“保护”作用的话,那排容放这里也没什么意义啊
象CPU供电电路上的电容,是滤波的吧,那么是将尖波拉平一点,让CPU工作得更好,其实也是“保护”作用呀

网友:
键盘鼠标的供电电流加给一个排阻RN,再由排阻RN将电流分给键盘和鼠标口一南桥芯片之间的通信线路,排阻RN起提升信号 的作用。键盘和鼠标口与南桥芯片的通信线路中都加有贴片电感,电感在数据传输中起到缓冲的作用,通信中的电容起到滤波的作用,可改善数据传输质量。

网友:
9楼的仁兄这么一说倒是有点明白,但还不很明白,呵呵,让你见笑了
你能否讲得再通俗一点或是举个实际的电路,让我再理解理解

网友:
海参:
就知道PS/2电路上的滤波电容损坏可能致使正常的数据传输出现问题,另外也能为键盘、鼠标提供时钟的,9楼说的排值RN应该就是上拉电阻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答,本人也学到了很多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