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6E的固件,大家帮忙看看有没有啊?

楼主(2007-07-30):
我这盘是这样的,MHDD扫描全盘“!!!!!!”,见大家都说是固件坏了,现求一固件式一下。
具体参数是:6E040L0510614 S/N:E1EN7CLE K,M,G,A
我用的是XLY,方便的话能不能细讲一下具体操作啊?才学修硬盘,麻烦大家了。
硬盘

网友:
你这个盘做个SF就行了,在资料区我发了6E硬盘通用固件,你可以下载了,用PC3000写入,就行了。

网友:
哦,6Y的有的做不起自效是不是要写个模块啊?我这个盘点自效都不起作用,可惜没有3000。不然可以下一个试试。谢谢俊哥的帮忙。

网友:
6Y的你都做不了的,我给你一个提示6Y的硬盘是多头的。我现在修盘一般都是进C区维修,成功率可以80%。

网友:
哎
今天一只6Y
BWO
上电敲,但敲一会儿就绪灯能亮,估计副头坏了
加LDR,加就敲。
想进C,加C LDR。 也是,加就敲
想用ISA修,但是前段时间ISA的盘资料全掉了,哎

网友:
哦,杂搞的,求的是6E的固件,杂变说起6Y去了啊?还望大家帮忙找找看有这个6E的固件没有啊 ?

网友:
我没有XLY的古件
只有3000的

网友:
算了,盘已经退客户了,只是有点郁闷,从来没有弄好过这种全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