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春华的能不能帮忙给解答一下啊,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楼主(2007-07-30):
我有个ST380011A(4JV4R0Z5)。801的盘,提示为下:
(8.01  03-18-05 15:46
(P)PATA Reset
( VALID Cert Disk Code Detected - Revision # .258
Cert Table loaded

T>Age=60 Type=20 MxCyl=16358 MxHd=0 MxSct=294 BSz=0000 TCode=0000

T>

试过停自效(根本停不了)和回写CERT重做(写完后做直接在02停了)都不行。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还有个(ST380011A——3.06——-5JV7BLP2)是:
$Switch to full int.
AutoRd Err 43 at 00f6b8.00.001e
$Switch to full int.
$Switch to full int.
$Switch to full int.
$Switch to full int.
$Switch to full int.
$Switch to full int.
$Switch to full int.
$Switch to full int.
$Switch to full int.
$Switch to full int.
$Switch to full int.
$Switch to full int.
$Switch to full int.
$Switch to full int.
$Switch to full int.
$Switch to full int.
$Switch to full int.
AutoRd Err 47 at 00f6b8.00.0142
OVERLAY FAILED(
T>

这个大家说是固件坏了,但是手头没有合适的代来试,大家帮忙看看找的到不啊。

网友:
AutoRd Err 43 at 00f6b8.00.001e
AutoRd Err 47 at 00f6b8.00.0142
OVERLAY FAILED(
自动读错发生在同一C,H,的两个扇区里,并且最后读覆盖区失败。说明覆盖区有问题。
春华没有用过,不知道应该怎么用。

网友:
第一个是AGE=60了,可以按照F级维修方法来处理,第二个是43.47,报错,ATA模块丢失,你可以先做一次N2,看看效果。

网友:
哦,看来俊斑竹也用过春华了,那第一个是用F级引导维修嘛?第二个的N2不知道是啥意思啊。我用那个快速修复功能也不行,麻烦在细讲一下好嘛?

网友:
我用的是正版的春华,N2就是A级自效准,(N2,,22),楼主基础要加强啊。

网友:
这是头坏,不稳定,看提示应该是主头,如果砍付头还敲,就算报废了

网友:
这个试了,看来大师是 不一样,找春华的人远程了一下,答复是两头都坏了。

网友:
呵呵

什么春华呀XLY呀
都是拦截PC3000的核心代码

PC3000才是根本,不过PC3000和他门相比不那么容易上手

网友:
孤影斑竹说的很对,这也是选择这些软件的原因。不过,有机会还是希望能好好学习一下PC3000,毕竟那才是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