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LXH-GJ15L开机5分钟左右黑屏

楼主(2007-07-30):
一台联想LCD型号为:LXH-GJ15L LCD液晶显示器故障现象为,
开机3/5分钟就黑屏死机了电源开关也不管用了只有绿灯还一直亮起此时什么键都不管用,
只有把电源拔掉过2/3分钟开机又正常3/5分钟又黑屏此时我大概量了一下各路供电基本正常,
只是没有高压推动信号,也就是说没高压灯管不亮,正常时我按面板上的亮度菜单和AUTO,
有时操作正常有时会黑屏也就是说不关你按什么键都会黑屏按键我检查过都没问题,黑屏时灯管不亮也没高压灯管供电正常,就是没有高压推动信号.
   请教各位高手小弟该怎么样去修 先谢了

网友:
再扑充一点

有时开机黑屏,绿灯一直亮起按开关机键无任何反映,此时要多拔几次点才行...

网友:
1、察看电源部分的电容
2、可以更换一下高压板测试

网友:
LZ你发错地方了吧!呵呵!
不会修显示器,看不懂啊!呵呵!

网友:
这款联想机驱动板爱坏,MCU重做不行换驱动板!!!

网友:
电源都是正常的,就是黑屏的时候没高压板的驱动电压.此时绿灯一直亮按开关机见不管用并且按开关机键绿灯不会熄灭就是说此时已经死机了只有把电源.

网友:
这快驱动板卖的话大概要多少钱?
有人知道吗?

网友:
又发现一个新问题,重起主机显示器不会随着主机启动此时绿灯熄灭亮黄灯,按开机见也无反应,只有拔掉电源过积分中在插上才能亮.

网友:
正解,,我也遇到过这种类似现象,但不是黑屏,而是白屏。

确实是MCU的问题,最后换板解决了。

网友:
这种问题是液晶常见的,仔细一下就可搞定。

网友:
死机了,是MCU的问题.根本原因就是MCU老化,耐热性差,你可以给MCU加个散热片,会好一些,可以使用个把小时;如果再加个散热风扇 ,就能用两三个小时;最根本的解决还是更换MCU.

网友:
是MCU的事。MCU是M6759吧,换一个就好了,用sm89516a代换写原程序。屏为S6T 30+45软排线。

网友:
都铁定是MCU的事了,换块主板吧,,又不麻烦.

网友:
这款显示器还是换MCU方便,直接更换就OK了,MCU带PLCC44的IC座,换起来方便。

网友:
这个MCU我前一段买了30片,要的话30元包邮,已经写好程序了。

网友:
谢谢楼上的各位修友了,我不想搞了
我拿到电脑城去修走了五家都说,
搞不定只有换板了,最后我还是换了
200米不知道贵不贵啊!
好要等五天才能拿到哦
他说要从深圳那边邮寄
到我们贵阳来.

网友:
哦~!我想请问一下同创哪个网站上有卖啊`!
我们贵阳没这玩意儿卖只好鼓起眼睛看了.
有谁能给我一个专门卖主板配件和卖显示器的配件的地方吗?
         谢谢~!

网友(2007-11-14):
我的是指示灯都不亮,也是电源板上电容鼓了,换了也没用,后查到是数据板上有问题,谁碰到过吗???谢谢拉

网友(2008-01-05):
这个MCU我前一段买了30片,要的话30元包邮,已经写好程序了。

我想要一个MCU,咋和你联系?我的电话是0313-8010091. 我维修的LXH-GJ15L经常无规律的黑屏(电源指示灯亮),估计是MCU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