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常见问题

楼主(2007-07-30):
1. 不开机
a. 查CPU电压是否短路
b. MOS管的5V和3V电压是否正常
c. 查VID0-VID5信号
d. 12V电源管理芯片的0欧电阻会影响,MOS管边的电容换错会影响电压
e. VID_GOOD信号
2. 无时钟
a 先查时钟芯片的供电2.5V和3.3V是否正常
b 14.318MHZ晶振是否起振,电容坏或本体不良会影响不起振
c 查时钟芯片的VTT_PWRGD (intel芯片组)
d 时钟芯片的3欧排姐,22欧电阻是否正常
e 时钟芯片本体不良
DIMM上的时钟:
1 查时钟芯片的频率有无输出给北桥
2 查DIMM的供电1.25V及2..5V是否正常(北桥旁边的基准电压1.25V是否正常)
3. DIMM的时钟芯片是否不良
4北桥至时钟芯片的22欧电阻是否正常
5. 北桥本体不良
3. CPU复位信号
a. 查电压频率是否正常.(DIMM下的一个三极管容易坏)
b. 时钟芯片上的电阻,排阻是否正常
c. 北桥至DIMM的频率输出是否正常.(INTEL .VIA .SIS芯片组南北桥之间的信号线
是否正常
d. 北桥至CPU座的AD信号线
e. SIS的板查PCI 的FRAME#及DEVSEL#信号, 如果这两个信号正常,可排除BIOS和
W83697的可能,网络芯片与北桥也会影响
f. NVIDIA的板BIOS和W83697都会影响没复位
g. 北桥本体不良 (NVIDIA和SIS的板,BIOS都会影响没CPU复位)
4. 全板无复位
a 查基本供电电压和频率是否正常
b 查南桥复位信号有无输出到MS_5T第2脚(3V复位电压)
c 查MS-5 3.4.5脚 电压是否正常,有无短路
d 南桥是否本体不良
e 查开关上的FP-RST信号是否有3V电压 一般连往MS-5,时钟,网络芯片,MS-3
f 查MS-5的POWER GOOD 42脚 和PWR-OK 46脚 信号是否正常
g 查MS-7的第4脚POWERGOOD信号和第7脚POWERGOOD信号有无输出 4入7

h 查VCC2.5V 和1.25V是否短路 短路则北桥坏

5 复位不开机
a. 时钟.复位.南桥的电压是否正常
b. 查PW-OK及PWR-GOOD信号是否正常
c. 查TTL电路及相关元件是否异常
d. 查PCI的AD信号及控制信号 至南桥
e. 南桥本体不良
f. 南桥边的晶体32.768K的频率少,会影响复位不开,还会影响COM口测不过
g. MS-3是否正常
h. NVIDIA芯片组,BIOS是否不良
7 延时开机
a. 时钟频率,电压是否正常
b. 时钟芯片边的电阻,排阻,有无频率输出
c. TTL电路及MS-5,MS-7的相关线路是否正常
d. 网络芯片的电压是否正常或本体不良
e. BIOS到南桥的信号是否正常
8 复位开机
a. 查BIOS资料是否不良
b. 查复位,频率是否偏低
c. 查FP-RST信号及相关元件是否正常
d. PCI至南桥的线路是否正常
e. 南桥本体不良
跑 DD
a. 查PCI总线
b. 查BIOS总线
c. 查CPU总线
d. BIOS本体不良
e. I/O芯片
f. 时钟芯片
g. MS-3
h. 南桥
跑 D3
a. 清除CMOS
b. 刷新BIOS资料
c. 内存是否接触不良
d. 内存供电是否正常 DIMM3.3V,DDR2.5V 1.25V
e. 查内存频率
f. 查MS.MD.RAS.CAS
g. 查CPU的AD信号.控制线

h. 查74F244.74F245缓冲器 370的板
i. 查I/O芯片
j. 查内存到北桥的信号线,内存上的91及92脚的电位信号3V,通住I/O 时钟,南桥
最佳化不开机
a. 查CMOS设置值与CPU本身频率是否一致
b. 查CPU的倍频信号(4个信号直接通往南桥)
c. 查设定后的电压是否正常
d. 查CPU的控制信号]
e. 查时钟芯片供电.输出的频率是否正常
f. 查MS-3(旁边的三极管通电,电压拉低)
短路板
1. 观察法
2. 触摸法
3. 排除法
4. 由小范围到大范围
5. 打信号线
北桥电压 5V,3.3V,2.5V,1.8V,DDR-VTT,VCORE,VCC-AGP,VTT-VID
南桥电压 3.3V,25V,1.8V,1.5V,3VSB
I/O 5V,3.3V,5VSB
BIOS 3.3V,5V
音效芯片 3.3V,5V 8738是5V
网络芯片 3.3V,3VSB
电源管理芯片 12V,5V,VCORE
时钟 3.3V,2.5V
75232 正负12V,5V
南桥 PCI上的14PIN有3VSB
对于短路板如何维修
a 查主板的所有AD信号线,包括(CPU座,PCI,DIMM,ISA)
b. 其它控制信号和时钟芯片,各时钟芯片输出脚,所有的I/O接口信号及二极体是否正常(阻
值)
CPU电压异常如何维修
a. 先查CPU电压,电源管理芯片及其MOS管有无短路及烧坏现象
b. 查VID0-VID5信号是否正常
c. 提供给电源管理芯片的5V,12V电压是否正常
d. 部分主板有VID-GD信号,查其是否异常
音效不良维修方法
1 抓不住音效如何维修
a. 首先检查24.576的晶振是否起振,如不起振再查供电5V,3.3V电压是否异常 音效芯片

的第11脚AC-RST信号3.3V电压是否异常(注 有些主板在开机读完内存才起振)
b. 影响AC-RST信号异常的五个信号 AC-RST,SC-BCLK,SC-SYNC AC-SDI0,SC-SDI1
五个信号是音效芯片与南桥相连,可能冠军测阻值的方法判断
c. 当AC-RST信号正常,而25M的晶振不起振,查晶振本体不良,所连的电容有无漏电,音效
芯片本体不良
音效TEST FAIL如何维修
a. 检查音效芯片周围电容电压2.5V是否正常,如2 5V电压拉低,先查音效芯片第27脚的
VREF信号电压是否正常(2.5V),与其相连的电容是否漏电
b. 音效测试FAIL一般有三项INE IN TEST FAIL,CD IN FAIL ,MID TEST FAIL通常是音
效芯片至音效接口部分有问题,排除南桥问题
有杂音如何维修
a. 查从音效芯片输出的LINE OUT L和LINE OUT R,两个信号波形是否异常,此信号通过
电容耦合输入到TL072C功能芯片,经放大后从音效接口LINE OUT 输出,一般为功能
芯片和音效芯片不良及电容漏电
b. 若用耳机听声音正常,而用外置音响有杂音,通常为12V通过一个0欧或3.3欧电阻供给
外置音箱电压不正常,不般为供电电阻不良
声道维修
a. SPDIF 查音效芯片的第47脚.48脚SPDIF0及SPDIF1信号及相关线路
b. MIC FAIL 查LINE-OUR –R和MIC IN1及MIC IN2信号相关线路和元件是否正常
c. 当LINE IN不正常时有LINE IN和FRFL MIC FAIL
d. 当CD –IN不正常时有CENTER和LFE可测过
网络不良维修方法
1 网络抓不住如何维修
a. 检查网络芯片的供电是否正常,25M的晶振是否正常
b. 最佳化BIOS
c. 若LAN CHIP为82562则查南桥至LAN CHIP直接相连的五个信号
d. 若LAN CHIP为RTL8139是PCI界面 可判断为LAN CHIP或南桥有问题
网络测试FAIL如何维修
a. 检查网络号码是否正确,能否烧网络号码
b. 若无法烧码,查EEPROM 93C46之USB电压是否正常及93C46之DO,DI,SK,CS信号是
否正常
c. LAN CHIP 为82562 查IDP,IDN,RDP,RDN 信号是否正常,若LAN CHIP 为
RTL8139.RTL8100,查TXD+,TXD-,RXIN+,RXIN-信号
d. 查LANCHIP至网络接口之间相连的线圈是否不良
e. 查网络接口与地相连的75欧排阻是否正常 及网络接品的弹片是否正常 LAN CLK
39PIN,RST 42PIN,RXD0 34PIN,RXD1 35PIN ,RXD2 37PIN ,TXD0 43PIN ,TXDD1
44PIN ,TXD2 45PIN 连南桥

配件不良
1. KB. PS/2不良
a. 查接口本体是否夹PIN.不良
b. 查KB接口之VCC.GND PIN有无异常
c. 查W83627第58PIN KB LOCK#及50PIN KB RST信号有无异常
d. 查MSCLK,MSDATA,KBCLK,KBDATA 信号,线路及相关元件有无,通常不为良电, 感坏
电,排容漏容电
2. COM1. COM2 TEST FAIL
a. 查75232的+12V,-12V,+5V是否正常,所连接的保护二极管是否不良
b. 查南桥到ISA SLOT的IRQ3(COM2)及IRQ4(COM1)信号是否正常
c. 查I/O CHIP 至75232和COM1.COM2接口至75232线路是否正常
d. 查COM1.COM2所接电容,排容是否漏电
3. LPT TEST FAIL
a. 查南桥至ISA SLOT的IRQ7信号是否正确
b. 查I/O CHIP 83627及83697 至接口线路是否正确
c. 查I/O CHIP 83627及83697 所接的电阻,排阻,(电容,排容是否正常)
4. USB TEST FAIL
a. 查USB接口所连接的VCC.GND是否正常
b. 查USB接口所接的USBP0+, USBP0-, USBP1+,USBP1-到南桥的线路是否OPEN OR
SHORT
c. 查USB接口所连接之电阻,电感,电容有无不良
d. 查CLOCK CHIP之48MHZ是否输出到南桥,频率是否正确
5. GAME PORT TEST FAIL
a. 查GAME接口所连接之VCC,GND是否不良
b. 查I/O CHIP至GAME接口之线路是否不良
c. 查I/O CHIP所连接的电阻,电感,电容是否不良或漏电
6. HDD TEST FAIL
a. 清除CMOS看是否正常
b. 查HDD接口是否缺PIN或不良
c. 查南桥至HDD接口之IRQ14(IDE1), IRQ15(IDE2)及相关电路不良
d. 查南桥至HDD所连接的电阻,排阻,线路是否正常
7. FDD不读A,读A档的维修方法:
a. 清除CMOS看是否正常
b. 查南桥(I/O)至FDD接口之线路及电路有无不良

. 查ISA SLOT相关线路是否正常
d. 查CLOCK CHIP输出至南桥(I/O)各时钟是否正确
8. HARD MONITOR功能
a. 判断为侦测电路问题
b. 电压异常,则查输出电压至侦测元件(南桥,I/O)之线路元件是否异常
c. 转速异常,则查FAN接第3PIN 至侦测元件(南桥,I/O)之线路
d. 温度异常,则查热敏电阻至侦测元件(南桥,I/O)之线路

e. 侦测不到,刷BIOS
开机档或进98档机
a. 查JBAT SHORT PIN是否未上或接触不良
b. 查32.768K与14.318M是否有振波及CLOCK CHIP输出频率
c. 查CPU 之INTR ,SMI,SMIACT, A20M,PHLL等控制信号及相关线路
d. 查各芯片组之供电是否稳定及各芯片组参考电压
e. 进CMOS设置,关闭CACHE,若正常说明CACHE不良
VGA故障
1 开机VGA无显
a. 查供电给北桥 VGA部分 电压是否正常
b. 查北桥至VGA接口之R,G,B信号 及行场同步信号之线路是否正确
c. 查CLOCK CHIP送到北桥(VGA部分)之CLK是否正确
d. 北桥是否不良
2 VGA偏色
a. 测VGA接口之R,G,B信号对地二极体是否正常(75欧)不正常 可判断为75欧电阻坏
b. 若正常可断开75 欧电阻,测北桥二极体是否正常,判断北桥是否空焊 也可用示波器
R,G, B信号有无波形判断是否北桥本体不良
抓不住内存
a. BIOS版本不对或资料不完整
b. 供给内存各种电压是否异常
c. 查北桥至DIMM之间的信号有无异常
d. 对于DDR内存,查与信号相连的上拉电阻,上拉电压
e. 北桥不良
开机跑 05— 0D---41
a. 更换BIOS开机看是否正常
b. 查BIOS之SA0-SA6#信号及其相关线路是否不良
c. 查I/O R,I/O W其信号及相关线路有无OPEN SHORT 或零件不良
d. 查内存之CAS0-CAS7,MA0-MA13等信号
AGP无显示
a. 检查AGP A LOT上的CLK,RST信号是否正确
b. 检查北桥至AGP SLOT上的AD信号及控制信号是否正确
c. 换AGP SLOT或北桥

网友:
写的很全,都是一些基本的维修方法,还很实用。

网友:
写的非常详细,很有针对性。对大家维修会有个很好的借鉴和参考!
强顶!

网友:
顶上,谢谢。我正想要这些东西

网友:
有点作用,收藏下了。。。

网友:
学习了,个方面都点到了。

网友:
好东动    学习中

网友:
我知道一些,但没这么多。不过可能还有一些没写到,大家可知道的可以补充上去。

网友:
收藏了,楼住辛苦了。

网友:
感觉不错,收藏待用。谢谢

网友:
很全,还很实用,收藏了。

网友:
呵呵,看看,我觉得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