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P4-533D-M 内存管烧了。 换肋后 男桥 滚烫~~

楼主(2007-07-30):
~~ 开始顾客送过来。 。 是 内存供电的管 烧坏肋 。
更换后。。电压正常。 但男桥 滚烫
AGP边的 供电管有1.5V
郁闷了 。。 。 。 难道男桥坏了/
更换

网友:
桥有没有挂可以查其AD还有USB的DATE大致判断!

网友:
SB热,集成网卡也热,这时检测卡应该是档B0,此时换掉SB旁边的一个小的JMOS管应该会好

网友:
受教~~ 明天 在去测试下主板 。

网友:
板上没网卡 IO 也不热。 。
1117 的电压 也没短路 。。
倒是 。 。3.3V 对地阻值 只有22。 。左右。。 偏低。 肋 啊。 应该怎么查啊。。

网友:
楼主可不可以把此板的BIOS发给我?
我的这一片板子BIOS挂了,。
我网上怎么搜也搜不到啊。
QQ171799908

网友:
3。3V对地短路基本上有危险了

网友:
南桥。
问题最大了

网友:
楼主注意我PM你了哇。

网友:
南桥坏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跟3.3伏有关的器件短路

网友:
很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遇到过好几片板子,都是3。3短路,最后拆掉桥才阴值正常,可惜没有BGA设备。唉。

网友(2007-11-04):
楼主可不可以把BIOS发给我
我的这块主板不知道怎么回事老蓝屏,关机后大多时间点不亮,把电源接口重插下就又可以点亮了,
电源换过了也是这样
我的QQ号:2800855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