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9200SE,用时需用火机烧一下,才能点亮,加焊过GPU ...
翔升9200SE,用时需用火机烧一下,才能点亮,加焊过GPU了,不行,谁能指点一下?

楼主(2007-07-30):
翔升9200SE,用时需用火机烧一下,才能点亮,加焊过GPU了,不行,谁能指点一下?现在天热,倒是一般都能开得亮
翔升

网友:
你的卡是假焊的多
1:BGA焊盘焊点假焊
2:BGA内部有假焊现象

网友:
考虑一下晶振...

网友:
谢谢二位,我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
应该是晶振的问题

网友:
没法试了。我晕了!现在天气热,一试就是正常的!

网友:
用火机烧的什么元件.有可能是那个元件性能不太好了!

网友:
那有可能就是晶振,他是受温度影响的

网友(2007-08-31):
等冷了再试,呵呵,感谢帮助

网友:
电容也要考虑一下哟

网友:
楼主!
高手!
火机烧一下!才能点亮 !

网友:
用空调吹一下再试!

网友:
放在冰箱中一会儿再拿出来看看,能点亮吗?

网友:
果然都是高手!又是拿火烧,又是放冰箱!那样的话维修成本上升了哦!!
:lol :lol

网友:
那你是怎么想起用火机烧的呢?

网友:
是怎么烧的,烧哪个部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