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30):
好几片这种板,都是不加电,电源座没有短路的地方,pwtn针电压也对,io是8705f,不知道咋办好了,是不是这个板子的通病阿,哪位有经验,提个醒
通病

网友:
cmos电池电压正常
cmos跳线有电压
南桥是否有3.3VSB
但是晶振是否工作我判断不了,我量过很多好的板,都量不出电压的
io怎么判断是否正常呢

网友:
查晶振的方法:一般只上电池,晶振2脚会有0.几V的电压的。量不出就直接换,谐振电容直接拆,用手碰晶振同时点PS-ON,多试几次
其他按不开机来查咯

网友:
关键是触发问题, 把触发电路跑通,板了就能上电了

网友:
8705不参与触发!此版应该是SB开机或者SB+门电路!楼主可以通过查ATX14PIN的相关电路,还有就是开机排针处反追电路!

网友:
via的如果不开机,是不是坏南桥的概率大

网友(2007-09-22):
我手上也有几块这种板哈,故障也是开不了机,开机线路都跑完了,有低电平进南桥,就是没有高电平到与绿线相连的N沟管上,已排除开机线路上的元件,就只有看南桥了采用的是VT8235南桥芯片,开机线路没有采用门电路,低电平直接进南桥,绿线相连的N沟管直接与南桥想连,,,,,,,,,这种是不是南桥挂了哟,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修过P4Vmm的板子,就是你那板的上一代。
也是不开机,换南桥好。桥是让别人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