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pc3000的一个错误提示,请高手指导

楼主(2007-07-30):
pc3000进入后加LDR时显示"drive did not report ready state in 15 second period" 是怎么回事?
硬盘如何还没进入准备状态? 我已经跳安全模式并加电了,还有哪里设置错了?
[
]
硬盘

网友:
请将你现在做的每一步描述清楚些,你这样说让大家都不明白你到底做了些什么工作,大家也就无法给你来判断了.

网友:
15秒超时,如果是西数有问题的盘即使正常模式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有是需要等待很长时间。你把说明书好好看看。特别是专用模块的说明书一定要认真去看去体会。

网友:
我的是MAXTOR, 说明书粗略看了一下, 没找到相同的错误提示, 所以才发问.
谢谢张先生教导, 正在细看中......

网友:
还要用MRT,你用的ISA?怎么不直接成PCI?ISA的太慢了。还有6E盘,练手还不错,要是真想修,算了吧,扔了。

网友:
就是为了入门,所以才找点老盘试试,PCI3K我也有,但PCI搞不了,听些高手说修老盘还是ISA的好用,所以就试了

网友:
今天反复试了几个LDR, 问题解决了, 原来是LDR文件错误, 没用对相应的LDR文件, 给新手们一个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