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维修技巧(转贴)

楼主(2007-07-30):
液晶显示器维修技巧

1.显示器整机无电这是一个应该说是非常简单的故障,一般的液晶显示器分机内电源和机外电源两种,机外的常见一些。不论那种电源,它的结构比CRT显示器的电源简单多了,易损的一般是一些小元件,象保险管、输入电感、开关管、稳压二极管等。比较少见的故障是由主板cpu引起的电源不启动,这部分其实原理也比较简单,就是通过键控板到cpu,再通过cpu输出一个控制信号驱动电源变换集成电路工作。
2.显示屏亮一下就不亮了,但是电源指示灯常亮。这种问题一般是高压异常造成的,是保护电路动作了,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液晶屏上是有显示的,看的方法是“斜视”。检修的要点是对比修理法。因为,现在的液晶显示器的高压板的设计一般都是对称的设计,而两边都坏的可能基本上没有。一般老机容易出问题的是升压变压器和灯管,新机的保护电路和工艺问题比较的多。
3.屏幕亮线或者是暗线这种问题,一般是液晶屏的故障。亮线故障一般是连接液晶屏本体的排线出了问题暗线一般是屏的本体有漏电,以上两种问题基本上就是给机器判了死刑了,没有维修价值的,因为一块屏的价格太高了。
4.花屏或者是白屏这种问题一般是屏的驱动电压出了问题,如果是屏的驱动电路在主板,那么应该是主板的故障,如果屏的驱动电路在液晶屏上,一般情况下屏就应该换了,维修的风险很大的。
5.偏色故障一般可以进入维修调整模式进行调整。
6.其它相对少见的故障干扰:在不同的工作模式下,液晶显示器有可能出现一些干扰,大部分是正常现象,有少数是电路上带来的。因为,液晶显示器的特殊生产工艺,造成了只有在标准的工作模式下检测到的问题才能够算是故障。

网友:
故障判断出来了,如何维修?维修技巧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