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悄悄偷走了我的显存?郁闷!

楼主(2007-07-30):
一块花屏的 GF4 mx440 64M被我修得只剩 16M 显存了。郁闷!本来只有点花屏,更换一块不同型号的显存后开机点亮就只剩下 32M ,后来找到同型号显存换上,还是显示 32M ,最郁闷的是使用2小时候花屏死机,再开机还能点亮,可仔细一看显存只剩下 16M ! 不知道还会不会变小??好怕怕
使用

网友:
显存空焊或坏了,显寸都是16BIT的所以坏了会降MB,你的应该是第3个坏了,等于显卡只用了2颗显寸

网友:
如果显存型号对,那应该就是焊接工艺的问题了,很大可能是假焊

网友:
应该是焊接不好导致的假焊 虚焊

网友:
修了过后好像还要刷程序才能正确识别容量

网友:
最好还是加焊主芯片

网友:
没有焊好,从新加焊内存颗粒

网友:
补焊显存颗粒 我也遇到过~

网友:
你这县卡,原来的显存位宽是多少的?

网友:
用烙铁焊,不要用风枪吹,容易虚焊.

网友(2007-09-08):
楼主!
显存 IC型号参数 要相同!
检查 显存 IC是否有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