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板的技术原理

楼主(2007-07-31):
屏不亮其中高压条部分的问题占了很大比例

高压电源板负责给LCD的灯管供电,它将直流低压电源变换为高频高压电源以点亮灯管,属于功率变换器件,易发热,所以比较容易坏。有很多客户的屏暗了,急得不得了,以为屏坏了,或是主机出了毛病,到处抓方问药,殊不知就是一个小小的高压板坏了!
    实际上,高压板就是一个开关电源,只不过相对于普通的开关电源来说,它少了后级的整流滤波部分,而侧重于高频高压的变换。它将主板上的低压直流电(一般地是十几V,或是5V)通过开关斩波变为高频交变电流,然后通过高频变压器升压,以达到点亮灯管的电压。
    高压板的电源和信号来自于主板,一般有这么几根线与主板相连:电源V+,电源地G,开关信号S,亮度信号F(有的没有)。当电脑开机后,电源供电,开关信号S启动开关振荡电路,开关管进行工作,变压器进行电压提升,点亮灯管。
    可见,高压板上的易坏器件就是这么几个:振荡电路、开关管、变压器。
    但在维修过程中,我们发现很多屏暗现象并不是由于高压板本身引起的,有的是由于与主板的连线损坏,有的是主板本身坏,不能给高压板供电。
    下面是二个特例:
    1、屏时暗时亮。灯管与高压板功率不匹配,高压板功率过小,开机发热过流保护。
    2、开不了机,以为是板坏了,经检测,最后结果为高压板坏了。更换高压板,过一段时间故障重现,高压板又烧毁。原来也是高压板功率过小所致!
改制高压条时..只要注意电源脚和接地脚不接错...其他的脚一般都可以试不会伤高压条的...可从驱动板的电源出口查到高压条上...一般电源脚都会和一个滤波的电解电容相连..或和一个保险电阻相连

网友:
怎么看着像某本教科书上的啊!不过我没了解过,学习了,多谢!

网友:
其实任何一个论坛都会出现转载抄袭等等!!!!
在维修这行来说转载抄袭并不象小说剧本等等一样!!
一个程序软件线路图原理.....等等....等等....都有可能给人带来帮助!
高手门看了可能会不顾一屑也可能会笑有这么笨的人怎么现在才知道!
只要能让初学着,刚入门的人学习到东西就好!
最起码我是这样想的。

网友:
基础的原理是要经常复习的,基础打得越好,大厦才能起得越高.

网友:
 是这样的,学维修的人就要到处收集资料,遇到故障时可以做参考.帮助我们快速修复故障!!再说理论性的知识或基础研究都是一些专家学者们在研究,如液晶程序或电路设计或IC的设计,那是另一个专业,是研发,不是维修了.我们只要把理论和维修结合起来成为维修高手就行了!!!
 我也收集了好多资料发到了论坛,就象楼主说的,有些高手可能会感觉我们有点笨,但这些对于入门者肯定有用.
 也希望大家多多上传一些资料(当然不是垃圾资料)到论坛!
和大家一起努力!!!

网友:
等明天我把四灯高压板的电路图(明基,方正等液晶)问题最多的那个显示器,发上来,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
楼主说的对,!!实践更重要

ahmclx -3 不遵守版规

网友(2007-09-07):
楼主说的对,!!实践更重要

ahmclx -8 不要在发垃圾回贴了

网友(2007-10-17):
其实一般电子产品多是坏功率元件

LZ的东西是不是转载没有关系,关键是要实用
毕竟大家重在交流

网友:
通用板是通过TL494或TL1451直接驱动9435等场效应管,通过高压线圈升压,类似CRT显示器的高压包。而多数品牌显示器是通过TL1451来控制场效应管的脉宽改变为升压电路的供电电压以改变灯的亮度,升压部分则是由两只C5707和电容0.22U还有高压线圈组成的自激升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