愁啊!!ST120G出现很的坏道,请高手帮忙!(已修复)

楼主(2007-07-31):
这个硬盘是本人的,昨天晚上突然断电了,来电后启机,XP扫描D盘的67%处死机,再开机时提示DISK IO错误.分区正常,但格式化整个硬盘,在0%,1%19%,33%56%71%75%等多处出现了坏道,请教高手有还救吗?

结案:
下午用了THDD扫描出68个坏道,屏蔽到G列表,再用MHDD和效率源检察没有发现坏道.分区格式化也没有发现坏道,现在用这块硬盘上网.算是好了!但总感觉有些不稳定!!!

网友:
用pc3000把坏道屏蔽,就行了

网友:
坏道太多了,从0%到1%就有500多个.哎!

网友:
太多了,又比较集中最稳妥的办法就是隔离。

网友:
简单有效的方法是跑SS不过时间比较长.

网友:
SS怎么跑?用PC3000吗?在网上下载的没有卡能好使吗?听人说PC3000没有卡是修不好ST硬盘的

网友:
有卡修ST都要看火候深浅 。更别说没有卡了

网友:
先低格试一下
新手没工具还是不要做ST的自校准
很容易把盘搞不认

网友:
做自校准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
SS怎么跑?